[放大器-信号链] TI 博文:电流反馈型运放

楼主(2019-10-19):
电流反馈型运放 1

        刚开始使用电流反馈型运放时,总会从资料上看到这样的信息:电流反馈型运放直流特性不好,适合放大高频的交流信号;带宽不因频率增加而减小,也就是没有增益带宽积的概念;再深一点,CFB运放的反馈电阻需为恒定的值。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看过很多英文应用手册。但看完之后,总觉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终有一天,认真推导了电流反馈运放传递函数后恍然大悟,从理论上明白了电流反馈运放的原理。现在整理总结一下我的学习过程,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开始研究电流反馈型CFB运放就从下面这个原理框图开始。

(a)VFB运放输入级            (b)CFB运放输入级
        误差电流通过镜像到第二级的增益阻抗Z(s)上形成电压。注意,CFB运放的第二级不是电压增益G,而是互阻增益Z(s)。这是因为运放的输出是电压,而误差信号是个电流,只有通过互阻抗来实现I-V变换。Rg和Rf是用于设定增益的反馈网络电阻。与VFB运放很相似,很好理解。

@captzs :你可以用bing
@Siderlee :我去百度,讲了有些不相干的内容,所以在此请教。谢谢!
@captzs :current feed back 和 voltage feedback
版主:CFB和VFB缩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https://www.analog.com/en/analog-dialogue/raqs/raq-issue-53.html

多谢!已经下载。

网友B(2020-01-12):
电流反馈运放能否做到通用于电压反馈型电路中呢?

网友C:
在运放中如何看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

网友D:
T型运放反馈电路?

网友E:
运算放大器的内阻一般为多大?

网友F:
电流反馈型的高压运放有哪些?

网友G:
如何判断放大器接入的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网友H:
llc电路运放反馈回路怎样计算

网友I:
运放的基本电路和反馈组态是什么啊?

网友J:
集成运放负载RL可以做反馈元件吗

网友B:
怎么判断某个运算放大器是电流反馈型的

网友G:
一个运放电路同时含有正负反馈如何分析

网友F:
运算放大电路反馈部分电流怎么走

网友H:
那些常用运算放大器可以代替OPA690?

网友K:
TI 博文不错呢。

网友J:
运放的输出电压摆率对听感的影响是怎样的

网友I:
在电路中怎么辨别运放和电压比较器?

网友E:
如何判断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

网友D:
高输出电流运算放大器是功放吗?

网友C:
电流反馈运放与电压反馈运放可以互换吗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就是跨导运放?

网友M(2021-10-27):
想学习一下电流反馈运放,发现资料太少了;
似乎很多人认为普通运放电路从负载接个电阻取样电流,就是电流反馈运放;
但是看TI定义的电流反馈运放,是运放内部的电路架构有别于普通电压反馈运放的一种放大器。

网友N:
三极管与电压型运放的 电流反馈,其实还是 电压反馈,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 电流反馈,反馈的 是货真价实的  电流 !

网友N:
压控型运放的电流反馈,地脚电阻的作用是 检测负载或有源器件的电流,把电流转换为 电压,阻值能小就不要大,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电流反馈,地脚电阻的作用是 增益设置,不跟负载串联,阻值可大可小,通常根据 反馈电阻及期望增益 而配置。

网友N(2021-11-28):
引用 网友M:
想学习一下电流反馈运放,发现资料太少了;
似乎很多人认为普通运放电路从负载接个电阻取样电流,就是电流 ...

电流反馈型运放,反馈的是运放自己,不是负载。

网友N:
电流反馈型有源器件,输入特性 像稳压管或导线。

网友N:
电流反馈型跟电流反馈,不是一个慨念 !
电压控制型 体系的输入端,适用于 承压,电流控制型 架构的输入端,则是为 载流 而设的,
这个 为载流而设 的输入端,如果作为 反馈引入 之用,这系统的属性就成了 电流反馈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