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液晶显示器微控制器电路分析和介绍

楼主(2019-10-19):
液晶显示器微控制器电路分析和介绍

  微控制器电路主要由MCU、按键输入电路、存储器(数据存储器EEPROM和DDC存储器)、同步信号处理电路、开关量控制电路、模拟量控制电路、I2C总线控制电路等几部分组成。下面对这些电路进行简要分析和介绍。

    1.MCU

    液晶显示器中,大都采用以51单片机为内核的微控制器,它把可开发的资源(ROM、I/O接口等)全部提供给显示器生产厂家,厂家可根据应用的需要来设计接口和编制程序,因此适应性较强,应用较广泛。图1所示是微控制器硬件组成框图。

    由图1可见,一个最基本的微控制器主要由下列几部分组成:

    图1 微控制器硬件组成方框图

    (1)CPU(中央处理器)

    CPU在微控制器中起着核心作用,微控制器所有动作指令的接收和执行指令、各种控制功能、辅助功能都是在CPU的管理下进行的。同时,CPU还要担任各种运算工作。

    (2)存储器

    微控制器内部的存储器包括两个部分:

    ①随机存储器RAM:用来存储程序运行时的中间数据。在微控制器工作过程中,这些数据可能被改写,所以RAM中存放的内容是随时可以改变的。

    ②只读存储器ROM:用来存储程序和固定数据。所谓程序就是根据所要解决问题的要求,应用指令系统中所包含的指令,编成一组有次序的指令集合。所谓数据就是微控制器工作过程中的信`氪、变量、参数、表格等。

    (3)输入输出(I/O)接口

    输入/输出接口电路是指CPU与外部电路、设备之间连接通道及有关的控制电路。由于外部电路、设备的电平大小、数据格式、运行速度、工作方式等均不统一,一般情况是不能与CPU兼容的(即不能直接与CPU连接)。这些外部的电路和设备只有通过输人/输出接口的桥梁作用,才能进行信息传输,使CPU与外部电路、设各之间协调工作。

    输入/输出接口种类繁多,不同的外部电路和设备需要相应的输人/输出接口电路,可利用编程的方法具体确定接口的工作方式、功能和工作状态。

    输入/输出接口可分成两大类:

    ①并行输入/输出接口:并行输入/输出接口的每根引线可灵活地选作输入引线或输出引线。有些输入/输出引线适合于直接与其他电路相连,有些接口能够提供足够大的驱动电流,使与外部电路和设备接口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有些微控制器允许输入/输出接口作为系统总线来使用,以外扩存储器和输入/输出接口芯片。在液晶显示器中,开关量控制电路和模拟量控制电路都是并行输入/输出端口。

    ②串行输入/输出接口:串行输入/输出接口是最简单的电气接口,与外部电路、设各进行串行通信时只需使用较少的信号线。在液晶显示器中,I2C总线接口电路是串行总线接口电路。

    (4)定时器/计数器

    在微控制器的许多应用中,往往需要进行精确的定时和产生方波信号,这由定时器/计数器电路来完成。有的定时器还具有自动重新加载的能力,这使得定时器的使用更加灵活方便,利用这种功能很容易产生一个可编程的时钟。此外,定时器还可作为一个事件计数器,当工作在计数器方式时,可从指定的输入端输入脉冲,计数器对其进行计数运算。

    (5)系统总线

    微处理器的上述四个基本电路之间通过地址总线(AB)、数据总线(DB)和控制总线(CB)连接在一起,再通过输入/输出接口与微处理器外部的电路联系起来。

    2.按键输入电路

    用户对液晶显示器的参数进行调整,是通过按键来进行操作的。按键的实质是一些小的电子开关,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经久耐用、使用方便、可靠性高的优点。按键的作用就是使电路通与断,当按下开关时,按键电子开关接通:手松开后,按键电子开关断开。MCU可识别出不同的按键信号,然后去控制相关电路进行动作。

    3.同步信号处理电路

    在MCU内部电路中,一般设置有同步信号处理电路,它根据输人的行场同步信号,在其他相关电路的配合下,可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I)识别显示模式

    显示模式(Displa。y Mode)是计算机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是指计算机所运行的软件对显卡的操作方式,主要规定了分辨率的大小、是图形显示方式还是字符显示方式,能显示颜色的数量等。计算机运行的软件会自动选择所需的显示方式,也可由用户自己选择所喜欢的显示模式,如果单从分辨率的角度而言,对于目前大部分的应用软件,都可以在不同的分辨率下工作。对于CRT显示器,具体选择在哪种分辨率下工作,由个人的爱好及显示器所能提供的最高分辨率决定。而对于液晶显示器则有所不同,因为每台液晶显示器都有一个最佳分辨率(固有分辨率),这是由液晶的结构所决定的,只有当液晶显示器工作在最佳分辨率下时,才能显示出最佳的效果。如果输入到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高于或低于最佳分辨率,则要在主控电路中进行图像的缩放处理。例如,液晶屏的固有分辨率是1024×768,当输入800×600 /60Hz的信号时,经转换后,输出1024×768 60Hz的信号;当输入800×600/75Hz信号时,经转换后输出1024×768/75Hz的信号。

    (2)控制节能电路工作

    的集成电路都可以挂接在I2C总线上,MCU通过I2C总线对这些电路进行控制。液晶显示器具备节能省电功能。对于从VGA输入信号的液晶显示器,能否进入节能状态,是MCU根据输人的行场同步信号进行判断的,当行场同步信号都有时,液晶显示器为正常状态;当行场同步信号缺一或全无时,MCU控制相关电路处于节能状态,达到降低功率的目的。

    对于从DVI数字接口输入信号的液晶显示器,能否进入节能状态,是由驱动板上一块称为TMDS接收器的电路完成的(TMDS接收器大都集成在主控芯片中)。当计算机长时间未工作时,主机会控制内部的TMDS发送器停止输出,此时,液晶显示器内部的TMDS接收器由于收不到TMDS发送器发送的信号,会将检测的结果告知MCU,再由MCU去控制相关电路处于节能状态,达到降低功率的目的。

    4.开关量控制电路

    所谓微处理器的开关量,就是输人到MCU或从MCU输出的高电平或低电平信号,主要有脱机检测信号(输入)、指示灯控制信号(输出)、背光灯开启/关闭信号(输出)、输入信号选择控制信号(输出)等。

    5.模拟量控制电路

    MCU模拟量控制信号是指MCU输出的是PWM脉冲信号,经外围RC等滤波电路滤波后,可转换为大小不同的直流电压,该直流电压再加到负载电路上,对负载进行控制。

    MCU输出的模拟量控制信号主要有:亮度控制信号、对比度控制信号等。由于MCU一般设有I2C总线控制脚,很多控制信息均由MCU通过总线进行控制,因此,可大大减小模拟量控制信号的数量,使控制电路大为简化。

    6.I2C总线控制电路

    I2C总线系统问世后,迅速在家用电器等产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微控制器电路上的I2C总线由两根线组成:一根串行时钟线(SCL)和一根串行数据线(SDA)。MCU利用串行时钟线发出时钟信号,利用串行数据线发送或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