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pic单片机比较_哪个好

楼主(2019-10-19):
stm32与pic单片机比较_哪个好

 STM32单片机

  由ST厂商推出的STM32系列单片机,行业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系列单片机,应该没有之一,功能及其强大。其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ARM Cortex-M内核,同时具有一流的外设:1μs的双12位ADC,4兆位/秒的UART,18兆位/秒的SPI等等,在功耗和集成度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当然和MSP430的功耗比起来是稍微逊色的一些,但这并不影响工程师们对它的热捧程度,由于其简单的结构和易用的工具再配合其强大的功能在行业中赫赫有名…其强大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stm32单片机特性

  1、内核:ARM32位Cortex-M3CPU,最高工作频率72MHz,1.25DMIPS/MHz,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2、存储器:片上集成32-512KB的Flash存储器。6-64KB的SRAM存储器

  3、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2.0-3.6V的电源供电和I/O接口的驱动电压。POR、PDR和可编程的电压探测器(PVD)。4-16MHz的晶振。内嵌出厂前调校的8MHz RC振荡电路。内部40 kHz的RC振荡电路。用于CPU时钟的PLL。带校准用于RTC的32kHz的晶振

  4、调试模式:串行调试(SWD)和JTAG接口。最多高达112个的快速I/O端口、最多多达11个定时器、最多多达13个通信接口

  使用最多的器件:STM32F103系列、STM32 L1系列、STM32W系列。

  stm32单片机优点

  除新增的功能强化型外设接口外,STM32互连系列还提供与其它STM32微控制器相同的标准接口,这种外设共用性提升了整个产品家族的应用灵活性,使开发人员可以在多个设计中重复使用同一个软件。新STM32的标准外设包括10个定时器、两个12位1-Msample/s 模数转换器 (交错模式下2-Msample/s)、两个12位数模转换器、两个I2C接口、五个USART接口和三个SPI端口。新产品外设共有12条DMA通道,还有一个CRC计算单元,像其它STM32微控制器一样,支持96位唯一标识码。

  新系列微控制器还沿续了STM32产品家族的低电压和节能两大优点。2.0V到3.6V的工作电压范围兼容主流的电池技术,如锂电池和镍氢电池,封装还设有一个电池工作模式专用引脚Vbat。以72MHz频率从闪存执行代码,仅消耗 27mA电流。低功耗模式共有四种,可将电流消耗降至两微安。从低功耗模式快速启动也同样节省电能;启动电路使用STM32内部生成的8MHz信号,将微控制器从停止模式唤醒用时小于6微秒。

  STM32由于有各种外设 操作起来简单,可以处理模拟以及数字信号,适用于设计的控制电路

  stm32单片机缺点

  STM32是跑指令的,适合跑算法,但是针对多路的信号处理就需要很多片DSP来并行处理。

  PIC单片机

  PIC单片机系列是美国微芯公司(Microship)的产品,共分三个级别,即基本级、中级、高级,是当前市场份额增长最快的单片机之一,CPU采用RISC结构,分别有33、35、58条指令,属精简指令集,同时采用Harvard双总线结构,运行速度快,它能使程序存储器的访问和数据存储器的访问并行处理,这种指令流水线结构,在一个周期内完成两部分工作,一是执行指令,二是从程序存储器取出下一条指令,这样总的看来每条指令只需一个周期,这也是高效率运行的原因之一,此外PIC单片机之所以成为一时非常热的单片机不外乎以下特点:

  pic单片机特点

  1、具有低工作电压、低功耗、驱动能力强等特点。PIC系列单片机的I/O口是双向的,其输出电路为CMOS互补推挽输出电路。I/O脚增加了用于设置输入或输出状态的方向寄存器,从而解决了51系列I/O脚为高电平时同为输入和输出的状态。

  2、当置位1时为输入状态,且不管该脚呈高电平或低电平,对外均呈高阻状态;置位0时为输出状态,不管该脚为何种电平,均呈低阻状态,有相当的驱动能力,低电平吸入电流达25mA,高电平输出电流可达20mA。相对于51系列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3、它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且外电路简单。它的A/D为10位,能满足精度要求。具有在线调试及编程(ISP)功能。

  pic单片机不足之处

  其专用寄存器(SFR)并不像51系列那样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址区间内(80~FFH),而是分散在四个地址区间内。只有5个专用寄存器PCL、STATUS、FSR、PCLATH、INTCON在4个存储体内同时出现,但是在编程过程中,少不了要与专用寄存器打交道,得反复地选择对应的存储体,也即对状态寄存器STATUS的第6位(RP1)和第5位(RP0)置位或清零。数据的传送和逻辑运算基本上都得通过工作寄存器W(相当于51系列的累加器A)来进行,而51系列的还可以通过寄存器相互之间直接传送,因而PIC单片机的瓶颈现象比51系列还要严重,这在编程中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

  使用最多的器件:PIC16F873、PIC16F877

  stm32与pic单片机比较哪个好

  上表格对avr、pic和STM32这三种系列的单片机进行比较,对象都选择各个系列的64脚封装的芯片,其中Mega128和pic18F6680均为其所在系列中高端芯片。通过表格可以看出不管在处理速度,外围设备还是价格上,STM32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唯一不足之处就是stm32暂时还未集成内部EEPROM,但可以使用Flash的IAP功能来替代,在可靠性上应该更高点。

  在使用C语言编程方面,pic的体系结构是最不适合的,且编译软件无法与GCC,keilc相比。

  在抗干扰方面,主要还是和开发者的水平有关,而一定要说哪种单片机的抗干扰强,哪种弱,其实标准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人们普遍认为pic的抗干扰很强,但那是C系列,现在集成内部Flash的F系列要差许多,特别是早期出厂的几批。avr系列单片机普遍被认为抗干扰性能是比较差的,曾经有人列出了一个表格,使用日本的测试方法,结果是avr排在了最后,其实对于一般的应用也没什么问题。STM32是由著名的ST公司生产的,该公司一直致力于电机控制芯片的研发生产,而且做的很出色,我想抗干扰应该没什么问题,至少不会比前两种差。

网友A:
没有什么可比性 吧

网友B:
比较的还是比较客观的

网友C:
不管哪个 最基本要能供货稳定啊

网友D:
分析的比较到位

网友E:
没有用过pic的单片机啊

网友F:
我也就用过st的单片机

网友G:
各有各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