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哪位大神有中颖单片的历程

楼主(2019-10-19):
最近在做AD实验,需要用到中颖SH88F2015L这款单片机,有没有大神有这款单片机AD转换的原始程序啊,求发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网上找到的资料确实不多,你qq搜索代理,问他们去要吧。

网友B:
可以找代理要一下例程

网友C(2019-11-27):
#define adc0   ADCON&=~(7<<1)
#define adc1   ADCON&=~(7<<1);ADCON|=1<<1
#define adc2   ADCON&=~(7<<1);ADCON|=2<<1
#define adc3   ADCON&=~(7<<1);ADCON|=3<<1
#define adc4   ADCON&=~(7<<1);ADCON|=4<<1
#define adc5   ADCON&=~(7<<1);ADCON|=5<<1

#define adc6   ADCON&=~(7<<1);ADCON|=6<<1
#define adc7   ADCON&=~(7<<1);ADCON|=7<<1

#define adc_on   ADCON|=1<<7
#define start_adc   ADCON|=1
#define clr_adc_IF   ADCON&=~(1<<6)

void ADC_chushihua()
{
ADT=202;
ADCH=247;
EADC=1;
}

当然端口还要配置一下,需要中断的话,再配置一下中断,中断里面就先clr_adc_IF,再切换通道,最后start_adc就行,第一次转换要在主程序里面先设置一个通道,start_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