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 MA86L508 能用IAR开发吗?

楼主(2019-10-19):
megawin MA86L508 能用IAR开发吗?

网友A:
什么思路

楼主:
因为32位整数大小端的问题(与其他设备通信),想将KEIL(大端)的工程转到IAR(小端),下了IAR EW8051 8.10,  选择器件上找不到

网友B:
请下载IAR的器件库文件安装

楼主:
下过了,没有用,看了一下,只是将一堆XX.h文件复制到8051\inc,在8051\config\devices里面没有找到megawin的相关文件。

楼主:
不过在安装时megawin那个文件时,有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咱径”

网友C:
系统找不到指定咱径?

网友D:
经过查看,应该是IAR版本不兼容问题

网友E:
估计使用IAR的客户群少,这个部分未再更新

楼主:
那咋办啊

网友F:
LZ暂时使用Keil,支持会比较到位。

楼主:
噢,知道了。
能支持哪个版本的IAR?

网友G:
当初是由IAR版本7.6建立的库文件.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发现头文件也没有86L508的,只有86FL104的。

网友D:
的确,IAR的库文件还未支持MA86EL508。

网友E:
KEIL和IAR都可以处理大小端,代码都可以实现数据交换问题。

网友B:
找最新的头文件,里面有

楼主:
嗯,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谢谢哈

网友G:
82G516的调试器自己能做吗

网友E:
调试器很贵吗?不然自己做肯定费劲,除非你是专门搞这个的,找他们合作,不然!有点悬!!

网友H: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笙泉已经做成U盘一样了都,直接插电脑上引出线来就OK拉

网友B:
自己做不划算,东西不贵.

楼主:
如果真的自己DIY可以考虑把外壳拆下来,PCB嵌到你的板子上面

网友G:
那上面的芯片里面的程序哪儿有?

网友I:
程序估计原厂是不会放出来,还是买一个吧,又不贵

网友A:
大件的东西基本都不太可能个人做

网友H:
这种工具类的东西,还是留给厂家来做比较合适.厂家对愿芯片比较了解,做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分工合作,该原厂做的事情就让原厂做,没必要自已去折腾

楼主:
东西又不贵,DIY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