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输出多路PWM用高级定时器好还是普通定时器好

楼主(2019-10-20):
STM32输出多路PWM用高级定时器好还是普通定时器好

网友A:
都可以啊;一般都够用了

网友B:
一般的多路pwm输出两个都可以

网友C:
都可以啊,特殊要求要用高级的定时器

网友A:
这个无所谓,看看怎么布线简单就好

网友D:
普通的也够用

网友E:
直接用普通的吧

网友F:
随便吧 都可以的

网友G:
都可以  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