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烧有TXD的单线ISP代码

楼主(2019-10-20):
大家都知道,笙泉芯片出厂的都是默认烧有TXD的单线ISP代码的,就是直接可以用ISP工具U2来更新程序。

网友A:
不知道,现在出的芯片是不是也包含有COM的ISP代码在里面,也可以直接用COM口烧写???

网友A:
这个应该关注下

网友B:
含有COM的ISP代码暂时叫二合一吧,因为二合一需要占用比较多的程序空间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C:
比如单一的ISP只要1K的程序空间.而二合一的可能需要2K的程序空间

网友D:
目前只有MA807,MA816,MA805,MA103,MG87FL/E04是二合一

网友D:
其他的出厂前均为单一ISP.

楼主:
那就有点麻烦那了,COM ISP的优势还是有的。

楼主:
可以在系统远程用COM口更新。

网友E:
没办法只能先烧了。

网友B:
ISP二进制代码是公开的,自己烧进去,就可以串口下载了,还比较好用,不过也就支持串口升级,我自己写的ISP可以支持串口,SPI接口,以及外部flash升级比原厂功能强,不过串口下载协议与远程不同,不使用原厂ISP软件。

网友F:
现在新出来的IC型号,基本上支持ISP单线烧录和串口烧录(双线ISP烧录)

网友A:
51做超声波的频率驱动怎么做到40KHz

楼主:
现在许多带Timer2的片子,都允许T2的频率输出,纯硬件的,不使用中断。

网友D:
很简单,选个合适的晶振,定义好T2的重装载参数,打开T2的输出允许,就不用管了

网友G:
Timer的clock output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E:
TIMER的方法确实是很好,但单片机使用的晶振频率都是上M的,所以要进行分频

网友B:
是啊,要进行计算

网友F:
用MPC带PWM功能芯片,PWM时钟源选T0,把T0设为1T, 晶振>12M,CCAPnH设为你想要的脉宽即可。很简单就可得到,PWM运行时不会占用你运行的任务。因为PWM是独立运行了。

网友A:
越说越远

网友D:
1、用定时器
2、用RC充电电路
3.用555谐振电路

网友H:
不论用什么单片机,用定时器很容易做到4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