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总是连不上

楼主(2019-10-20):
S-Lab调试,在Keil下为什么总是连不上
偶尔会连上,现在很是影响开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现在又出现了

网友A:
能够把程序Load到目标板吗

楼主:
能,就是不能Debug。

网友B:
重装下驱动

网友C:
对,升级下for keil的库

网友D:
是的,可以试试

楼主:
以前没升级的时候也可以用啊。

网友E:
这个好蹊跷啊

楼主:
这个S_lab的驱动应该是有问题,好用与不好用的随机性太大,同一台电脑不知什么时候会好用,上午不好用,下午可能又好用了,有的电脑好用,有的电脑就是不好用,开发这个的厂家能不能改进下驱动程序。

网友F:
是不是硬件连接不可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