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 V3MINI用IAR调试STM32F103C8T6单片机

楼主(2019-10-20):
用ST-LINK V2 DEBUG调试和下载一切OK

首先ST-LINK V3MINI SWD连接单片机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用STM32CubeProgrammer能正常读写单片机
但是ST-LINK V3MINI在IAR下不能正常写入单片机,不知道是IAR设置问题还是IAR版本太低还是怎么的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IAR版本如下
如果按如下设置

则提示如下

如果按如下设置

则提示

说明单片机没有正常写入,写入之前我把单片机清空了

已经OK了,就是IAR版本太低了,安装8.2.0或以上版本都OK

网友A(2020-03-19):
st link v3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A:
找到了stm32f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