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数字电源

楼主(2019-10-20):
正在着手设计数字电源。打算用UCD3040微控制器,产生双路、相位相差180度的PFC部分PWM(交错式 INTERLEAVING),输出DC400V,再接半桥PWM,高频整流,输出多路DC,+-65V,+-12V,供功放电路。

楼主:
本来已经用UC3854B,UCC28220,SG2525,做出来了,但是,开关频率同步问题不满意。故,尝试数字电源。
欢迎同道帮助,预先谢了!

网友A:
建议楼主采样UCD3140

网友A:
也就是TI正在主推的cyclone方案

网友A:
其实 TI 的 C2000 还有软件方案, 比如 28035

网友A:
电流不足的情况多一点

网友B:
这个设计时多考虑下电磁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C:
数字电源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的。

网友D:
这个主要需要注意开关频率的设计的吧。

网友E:
数字电源的设计的我还不熟悉的
电磁兼容性的问题很重要,要多考虑

网友F:
数字电源和开关电源什么区别??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