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芯片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20):
(无正文)

楼主:
电源接上,使能断接地,所有的输入接地

楼主:
通过10的下拉电阻,5V供电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说明,发热有很多种情况会引起。

网友A:
最糟糕的就是可能存在短路。。。

网友B:
输出断开看看,检查下静态电流。

网友B:
如果Iq正常,可能负载拉电流太大。

网友C:
没有电路图贴出很难得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D:
很大可能短路或者负载太大!

网友E:
这个芯片有的本身发热就大,静态电流很大,不同厂家发热还不太一样,用着正常就行

网友F:
这可能电流大了,或者芯片引脚接错,这样电流才比较大

网友G:
如果是正常发热   那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发热量超过正常值太多   则需要考虑电路中存在短路问题

网友G:
可能是管脚或者是连线之间存在短路现象   自己仔细查一查  呵呵

网友H:
检查下输入电源的电流的吧

网友I:
四高速差分线路驱动器有什么问题

网友E:
芯片发热可能是功耗太大了。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芯片被损坏的前奏

网友J:
也未必损坏吧, 这个器件的功耗就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使用终端电阻后的 422 总线.

网友C:
可能属于正常情况, 注意环境散热吧

楼主:
嗯,那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

网友K:
芯片内部有器件短路,导致芯片供电电流增大

网友L:
在电源处串联一个小电阻值的功率电阻

网友M:
芯片输出端口负载变重?

网友N:
一般都不必采取主动散热

网友O:
阻抗偏小,导致电流大

网友P:
选用的芯片功率过大。

网友Q:
不足以烧坏芯片

网友R:
抹点导热硅胶,粘个散热片

网友S:
元件需要工作当然要发热了

网友T:
芯片还是可以用的 ?

网友N:
芯片工作当然要消耗电能

网友K:
芯片外部供电电压升高,导致芯片供电电压电流同时增大

网友M:
散热不好且长时间大负荷工作

网友L:
1w左右的就够了

网友T:
发热是散热不好吧。

网友S:
短路了是短暂发热,然后就烧掉了。

网友R:
条件允许散热片上还可以加装风扇

网友Q:
有大噪音是自激发热。

网友P:
芯片内部短路?

网友O:
芯片的供电电压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