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定时器0设置

楼主(2019-10-20):
79F里面的定时器0设置5ms问题

频率按照9.8304M计算吗?5ms程序这样写可以吗?void initTimer(void) //5ms 中断

{

TMOD=0x1;

TH0=0x40;//65536-49152=16384

TL0=0x00;

TR0=1;

ET0=1;

Key5msCounter=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40;

TL0=0x00;

Key5msCounter++;

//add your code here.

}

网友A:
应该可以, TH0 和 TL0 这总会带来一些误差.

网友B:
嗯,如果将 TL0=0 这行去掉, 相信可以提高精度.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C:
因为溢出后定时器还在继续走

网友D:
TL0=0x00;
这行屏蔽掉

网友E:
频率按照实际配置的时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