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的入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9-10-20):
DSP的入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芯片数据手册,描述该器件的引脚信号、片上资源、电气指标和机械特性(如封装等),在做硬件前必看

网友B:
某一系列DSP的CPU和指令集用户指南,描述该系列DSP的CPU结构、内部寄存器、寻址方式等

网友A:
某一系列DSP片上外设用户指南,一般有很多本,用什么外设看相应的用户指南即可。

楼主:
哦,在作软件之前,需要看的资料都有?

网友C:
汇编语言工具(TMS320F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SPRU513),描述汇编语言的基本格式、汇编器伪指令、汇编器参数、链接器和其他实用程序等,在做汇编程序开发前,首先看明白该书的第二章(描述Coff格式,是汇编语言的基础),该书的其他内容,可以在使用中再来查阅。

网友D:
汇编指令集(TMS320F28x DSP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Rev. D),SPRU430D),在做汇编程序前,首先要看明白寻址方式(第5章,C28x Addressing Modes),具体的指令(第6章,C28x Assembly Language Instructions)在编程时查阅。

网友E:
优化C编译器(TMS320F28x 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SPRU514),在做C程序前,首先要看明白C的运行环境(第7章,run-time environment),其他内容编程时查阅。

网友F:
更高级的编程方法,还有很多资料,如DSP/BIOS、函数库等,均有相应的优化指南,用到时再去查看

楼主:
多谢,调试时,需要看的资料有?

网友E:
Code Composer Studio Getting Started Guide (Rev. D)

网友E:
Code Composer Studio User's Guide (Rev. B)

网友G:
语言  环境   指令集  等等

网友H:
学习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 构架

网友I:
学习DSP,先找 本中文教材入个门

网友J:
先选好DSP的类型,书籍都差不多

网友K:
建议买个简单的开发板

网友L:
搞点小项目边学边来!

网友M:
dsp2812和28335哪个适合入门

网友N:
推荐你学习DSP2812 吧

网友O:
TI的 2812或者28035 这些市面上比较常用的

网友P:
学DSP的话,彭启琮老师的视频好评度很高

网友Q:
要看DSP用于哪种方向,控制类还是运算类

网友O:
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在各种论坛里面有解决方案

网友H:
没有必 要对寄存器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

网友N:
推荐“手把手教你学DSP”这本书

网友I:
可以先到各dsp平台看看基本操作

网友M:
学DSP,应用范围是很广的

网友J:
看看芯片的datasheet就可以

网友L:
DSP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单片机

网友K:
5000系列就可以,不是很贵

网友Q:
先找一两本入门的书来看一下

网友P:
先学习一种DSP,然后看看别人做的例子

网友R:
第一个困惑就是DSP其他的嵌入式处理器究竟有什么不同

网友S:
先买一块开发板,看你是用在哪个方面

网友T:
你要是搞控制,主要是tms320c2000系列的dsp

网友T:
搞通信,主要是5000系列的dsp。

网友U:
先入手一块开发板,随着开发板的例程

网友V:
做DSP远远不只是拿个DSP核写写程序

网友W:
TI的 2812或者28035 这些市面上比较常用的。

网友U:
编程语言基本上都是用C语言

网友:
接触的是TMS320F2812

网友T:
搞图像处理,就是6000系列的dsp了。

网友R:
可以先到各dsp平台看看基本操作,和一些规则。

网友S:
建议买个简单的开发板,5000系列就可以

网友V:
工业中能够做好DSP的人不多,但是很值钱

网友X:
入门的话这两款芯片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