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弱问一个,什么是双通道ADC?

楼主(2019-10-20):
弱问一个,什么是双通道ADC?

网友A:
差分输入

网友B:
这是对单通道的一种扩展吧。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网上找

网友C:
应该是可以测试两路模拟信号的

网友D:
两路的模拟输入信号吧

网友E:
基本原理应该就是差分放大的啊,单通道只是双通道的一种

网友F:
双通道只是说有两个输入通道而已, 和是否支持差分是两码事

网友G:
两路输入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然后所谓差分信号传输和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哦呵呵

网友H:
跟差分输入相关系的吧。。

网友I:
双通道同步采样的

网友J:
如何判断两个通道的同步性?

网友K:
独立的ADC单元

网友L:
双通道 adc0808 数据采集?

网友M:
双通道A/D转换器。

网友N:
输入模拟通道要增加一组

网友O:
一款双通道高速ADC

网友P:
通用双通道、高速采集的

网友Q:
  可以实现不同频率的采样

网友R:
双通道ADC采样

网友Q:
两路同时工作的ADC功能

网友I:
较快的采样速率而已

网友P:
轮流采adc1的通道1和通道2的值

网友J:
TI的双通道ADC的同步性怎么样? -

网友O:
就是独立工作而已的。

网友K:
性能强劲,可以独立使用

网友N:
开启另一通道的转换。

网友L:
通道是怎样选择的?

网友M:
选择通道控制。

网友R:
更快的采样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