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警告问题

楼主(2019-10-20):
..\..\User\stm32f10x_it.c(155): warning:  #767-D: conversion from pointer to smaller integer
                labviewtempexp=(uint16_t)(USART_ReceiveData);

不知道这问题怎么解决,指针到小整型转换错误,并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warning会很影响程序

网友A:
USART_ReceiveData无论是函数还是数组都是代表的是指针,但是等号左边的是一个整形类型的变量

网友A:
如果USART_ReceiveData是函数请加上括号,如果USART_ReceiveData是数组请加上下标

网友B:
(uint16_t) 表示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C:
代码好歹贴完整一点吧?两个变量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D:
假设你是uint32_t转uint16_t,那肯定会有warning,具体会不会丢数据要看你的32位数的高16位是不是0

网友C:
看提示貌似你的后者是个指针?

网友E:
指针变量是32位变量,不能转成16位,地址不就丢失了?但是可以把指向的内容强制转换 (uint16_t *)

网友F:
强制与否学一学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也没必要非得做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G:
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H: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I:
指针的问题?

网友J:
警告不用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