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LCD需要多少段数

楼主(2019-10-20):
需要驱动一块LCD,49mm*21mm,应该是点阵,可显示字母及数字。
初步选型想入stm32F425A、MSP430F4260,问题来了,425A的LCD段数是128,426是56,我该如何判断LCD需要多少段数呢?

网友A:
先搞清楚液晶的型号 别应该 要肯定

网友B:
这个请选独立的LCD驱动芯片。。。

网友C:
选择独立的点阵式LCD驱动芯片 不过一般的点阵LCD模块内都集成了驱动控制器

网友D:
具体方法可参照LCD的datasheet吧

网友C:
现在液晶LCD很普遍了,点阵比如12864都是一个成品,自带驱动芯片,不需要内置D段式液晶的控制器,那样比较贵

网友B:
要先看液晶屏的手册的,看需要多少段和位。然后来选mcu

网友E:
12864都是一个成品,自带驱动芯片

网友F:
根据手册操作

网友G:
先确定屏,屏的接口决定选哪种STM32. 屏一般有驱动器,看看驱动器需要多少资源

网友H:
一般都自带驱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