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以下步骤是否正确

楼主(2019-10-20):
1、6713程序编写,调试
     2、6713程序转换为28335的数组
     3、28335通过HPI把程序传送给6713,并触发DSPINT

楼主:
TMS320F28335通过HPI BOOT TMS320C6713的问题

楼主:
28335的XR/W是否接6713的HR/W?

楼主:
6713的HDS1、HDS2、HAS如何接?
如何编写转换软件或者哪能找到转换软件?

楼主:
6713的程序能否只转换成一个数组?我看有的文档分程序和数据两个数组。

网友A:
有两种方法。
1、用转换软件,把OUT文件转为HEX文件,把HEX文件转换为数组。(这种方**文数比较多)
2、仿真的时候,把OUT文件通过仿真器下载到RAM,HOST通过HPI读取RAM信息(及程序代码),存在主机的FLASH里。

楼主:
1、第一种方法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编写转换文件。
2、第二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读取多大空间的RAM信息。

强烈希望能找到一篇详细介绍C6713 BOOTLOADER的文档。

楼主:
呵呵,一语中的,知道啦

网友B:
有些乱    用HPI的还是比较多吧

网友C:
6713不是有emif通信吗?

网友C:
HPI通信效果怎么样?

楼主:
这是数据通信吗?

网友D:
数据通信怎么使用hpi呢?

网友E:
都可以用吧,看硬件资源确认用哪一种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