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Cs在设置好,保存启动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9-10-20):
我的CCs在设置好,保存启动时出现Error  adding memory map range :End  address  is beyond target memory length

网友A:
Option菜单里面有个memory Map选项,修改下范围

网友B:
范围是什么?

网友C:
删掉这些数据,重新建立工程。

网友C:
重新建立工程,试试能不能行?

网友D:
是gel文件里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上传工程文件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E:
内存地址表配置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