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中如何判断xhold的状态

楼主(2019-10-20):
dsp中如何判断xhold的状态

网友A:
xhold相对dsp是输入信号,xholda为输出信号

楼主:
我知道,这个是如何设置xholda的

网友B:
看xhold寄存器是否被置位,就知道被禁止还是使能

网友C:
对,不使用这个功能,拉到无效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D:
对,楼上补充的好

网友E:
xhold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F:
楼主为什么要判断这个寄存器?

网友D:
XINTF信号线XHOLD?

网友G:
当XINTF接受了XHOLD的请求的时候,XHOLDA信号就被激活驱动成低。

网友H:
查看寄存器标志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