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下载报错target:cortex-m0,in project: cortex-m3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9-10-20):
mm32下载报错target:cortex-m0,in project: cortex-m3怎么解决啊?跪求大佬指点,非常感谢

小白跪求大佬指点,感谢

小白跪求大佬指点,感谢

网友A:
工程改成M0内核

楼主:
请问该如何更改内核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该如何更改内核呐?

最重要的是使用的目标MCU是什么型号,在KEIL或IAR中就选对应的型号即可;也可以确认MCU core 是Cortex-m0,就选KEIL中的Cortex-M0, 是Cortex-m3,就选KEIL中的Cortex-M3

网友C:
工程中设置的目标芯片型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