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2个定时器的时候经常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9-10-20):
屏蔽掉一个后,另一个都能正常工作。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晶振是12m ,  计数初值为50000 ,  工作方式选的是13位的

网友A:
你定时器程序一次设置的吗?还是分开设置的 ?

网友B:
具体1S差多少?你是不是定时器内部执行程序较多,导致进入中断的时间长。。

网友C:
如果在进入中断中,不打开总中断的话,是不会响应别的中断,哪怕优先级比较高。

网友B:
这个会不会是2个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问题?

网友D:
这个是不是直接赋值造成的?

网友B:
会是使用的与或非赋值的吗?

网友E:
你使用的是什么寄存器呢?

网友F:
屏蔽掉一个后,另一个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如果是同时配置肯定有问题。

网友G:
肯定没有配置对

网友H:
是不是两个定时器中那个参数重复了,就是在其中一个定时器配置中写了另一定时器的字符,因为字符很象的。仔细查查看。

网友I:
两个互相干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