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管子呀?

楼主(2019-10-20):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拆过一只,也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网友B:
贴片二极管,查下电路
https://b2b.hc360.com/supplyself/337630373.htmldata-exposurel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二极管,查下电路
https://b2b.hc360.com/supplyself/337630373.htmldata-exposurelog=

谢谢T叔回复。
我找到了,应该是车用大功率TVS。

楼主:
个头足有成年人的小指甲盖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头足有成年人的小指甲盖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