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9141低功耗蓝牙串口透传芯片模块试用

楼主(2019-10-20):
首先说说资料方面,沁恒没有给出模块的原理图,虽然邮票孔外的电路也简单,但是这些小地方我们国产的芯片也可以做得更仔细点的!

打开调试助手,选择好串口号和波特率,打开串口,点击进入AT后,继续点击相应的按钮,我们就能读取到模块的相应信息。

接下来我们试下自己发AT指令进行相应的操作
首先是进入AT指令模式
AT…

查询模块发射功率
AT+TPL?

设置模块的发射功率
AT+TPL=7

重启模块后设置才会生效
AT+RESET
这里重启后重新打开串口不知道为什么也返回不了任何信息,只能重新打开调试助手才行。

读取RSSI值,50ms返回数据
AT+RSSI=ON,50

下图是TPL=7时的数据

这里是TPL=0时的数据,好像没多大区别,不知道是不是手机放得太近

关闭RSSI值不知道问什么没有反应,谁知道的能解答下,谢谢!
AT+RSSI=OFF

读取ADC,返回的是12位的ADC数据,但是规格书好像也没说读到的是多少V的电压,原理图也没看到有引出这个引脚
AT+ADC?

读取串口配置信息
AT+UART?

设置波特率为921600,
AT+UART=921600,8,1,0,50

通讯失败了,把波特率设置为999999,通讯成功

设置波特率为921600,
AT+UART=256000,8,1,0,50

还是通讯失败,后来把波特率设置为250000才通讯上。

模块也说设置最高波特率为115200,但是串口波特率最高能到1M,不知道怎样才能体现出来。

11 (2).png (189.84 KB )

网友A:
电路图9141置顶帖里面有,包括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9141置顶帖里面有,包括PCB

说的是模块的外围电路。那个有排针的模块

网友A:
设置发射功率也要重启才能生效,手机距离他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区别不会太大;
ADC参考值3.3V,现在的小板没有引出AD脚,下个版本会改。
设置921600,查询不是设置成功了么?通讯失败?错误是啥?
模块举例而已,最快可以达到92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发射功率也要重启才能生效,手机距离他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区别不会太大;
AD ...

设置完发射功率是重启过的,波特率也是查询过设置成功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模块的外围电路。那个有排针的模块

原理图和PCB已在置顶9141帖子中更新,请查收。

网友B(2019-11-19):
传输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C:
使用的是什么测试数据呢

网友D:
有代码就可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