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关于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9-10-20):
stm32 做modbus通讯协议时,当主机给一个从机发信息,其他从机也会收到这条消息吗

网友A:
应该会收到,但是地址不一样这个报文就丢弃了

网友B:
会同时收到这帧数据,但是每个从机,会判断自己的地址和主机发送的地址是否相同

网友C:
如果相同则接受功能位和数据位并进行CRC校验,否则放弃

网友D:
是做过实验确认每个从机都收到信息了  还是在什么的地方见到过

网友E:
当发送00地址时全部都能收到,否则就是发的那个地址,相应的从机作出回应

网友D:
当发00时,所有的主机都能收到  ,发其他地址时,应该是只有对应从机能响应,但是其他从机不响应,并不代表没有接受到数据,只是地址不对没响应而已,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F:
可否分享一下程序源码参考一下

网友G:
无论怎么定协议,物理特性上都决定了每一个从机都会收到主机发送的数据,协议可以帮助确定哪些数据需要哪个从机响应,不需要响应的就按兵不动就OK了

网友H:
if ((buf[0] == 0XAA)&&(buf[3] == Slave_Reg.regSlave[1]))//核对帧头和地址
    {
      crc = GetCRC16(buf, 1+buf[2]);
      crch = crc >> 8;
      crcl = crc & 0xFF;
      if ((buf[len-2] == crch) && (buf[len-1] == crcl))
      {

网友I:
物理通信链路上,总线上的设备可以收到所有其他设备发送的数据,只是软件选择是否处理而已

网友J:
其他从机也肯定会接收到主机发来了请求报文,这就是为什么请求报文里面会有个设备地址,从机收到不是自己设备地址的请求报文时是不会返回响应的。

网友K:
从机肯定可以收到数据,只是数据收到后,从机是有地址的,当收到的地址和从机本身的地址不一样,就将该帧数据丢弃。

网友L:
modbus是不是就是485

网友M:
会受到 但是如果地址不对的话 他就自己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