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瞬态过程

楼主(2019-10-20):
做了一个充电器!lm358的反相端接参考电压(由tl431组成,V=14.2V),然后把电池电压经过10k电阻取样到同相端(另lm358没有接任何其他外围电路).按理论当电池充到电压高于14.2V(10节)时,输出端应该翻转,可是我怎么觉得是一个瞬态过程

网友A:
瞬态过程?

楼主:
输出也恢复到了开始的低电平

网友B:
图都没有,怎么个“觉得”法?

网友C:
是不是10K电阻上没电流了?

网友A:
有可能,无法保持翻转状态。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好像翻转不了一样,可以把参考电压调低一点试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你做的是手机电池充电,最好能贴个图上来

网友F:
原理上没有问题, 只是要考虑充电电流对电压的影响
最好帖上相关部分的图纸来讨论

网友G:
如果你用输出端控制充电电流那是正常的,会在接近参考电压的地方振荡一段时间.

网友H:
是啊,真够奇怪的

网友I:
怀疑是你的电路有问题,我一直用这个358都没有出现你这种问题

网友J: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啊,需要慢慢分析得吧。

网友E:
这其实就是一个用运放来做比较器的用法, 请看本版块的讨论有讲述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836892-1-1.html

网友G:
你这个是12V铅酸电池充电,先了解清楚电池的充电曲线,再贴图出来。

网友K:
不是有电池管理芯片吗?

网友L:
现在TI推出的电池管理芯片可以直接实现电池管理充电。

网友B:
怎么不用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D:
这个电池管理芯片有什么哪类?

网友F:
从描述看, 输入电压超出线性条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