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够外扩RAM如何能实现后期的仿真调试

楼主(2019-10-20):
DSP没资源了,不够外扩RAM,如何能实现后期的仿真调试呢

楼主:
有什么NB的仿真器或者有不用扩RAM的方法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型号是28035,片内RAM有10K,能不能用内部RAM仿真,谢谢大侠

网友B:
将中断向量表和程序都定位至8000H开始的SARAM内,而在0000H烧写进一定的跳转语句,这样既保证了中断的正确执行,程序断点的调试,同时对FLASH也只要进行一次烧写即可。

网友C:
优化算法   这个是我能想到的   其实只要好好琢磨  其实是可以省下好多空间的   哦呵呵   看你的水平了   实在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D:
优化程序吧,这个方面不太懂

楼主:
好吧,我优化一下吧

网友E:
内部ram可以在线仿真调试的。

网友F:
优化程序,压缩占用空间

网友G:
使用的哪款DSP芯片?

网友H:
仿真调试需要外部的ram吗?

网友I:
正常使用的话,不影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