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楼主(2019-10-20):
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楼主:
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
序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

网友B:
以保证同步

网友C:
有专门的时钟芯片,可以提供多路时钟,也能保证同步

网友D:
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

网友E:
恩,如果你的时钟要求频率都是一样的,你可以选择CLK BUFFER。

网友B:
如果需要好几种频率的时钟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时钟芯片哦。请问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时钟呢?

网友D:
楼主可以说一下具体需求

网友F:
楼上的各位朋友回答的比较全面了,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网友G:
最好肯定是同源了

网友H:
使用有源晶振比较精确。

网友A:
多DSP处理的时候可能有需要时钟同步吗?

网友I:
使用专门的时钟芯片最好,同步和精度都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