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VDDA VDD单独供电对RTC影响

楼主(2019-10-20):
今天发现个奇怪问题,使用2个LDO分别给STM32的VDD和VDDA供电,但发现这样每次上电RTC都会重置,如果只用一片LDO的话就可以正常运行,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是不是VDDA和VDD上电和掉电时间有要求?

网友A:
两个不同步,冲突了。

网友A:
建议还是从一个电源出来,或者两个LDO的供电都同步。

网友B:
增加上电复位时间看看

网友C:
VDD和VDDA上电顺序是有要求的。可能是你的LDO上电顺序不对导致的,另外VDD和VDDA之间的压差也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上电复位时间看看

这个可以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D和VDDA上电顺序是有要求的。可能是你的LDO上电顺序不对导致的,另外VDD和VDDA之间的压差也是有要求的。 ...

压差不会相差超过300mv的,上电时间文档也找不到一个要求

网友D:
共地了没有啊

网友E:
不要用两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