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扩展为12位的ad

楼主(2019-10-20):
ad是10位的引起结果精度不够,不想换芯片了,想把其扩展为12位的ad,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号, 可以试试过采样技术

网友B:
所谓过采样技术, 用多次 (比如4次) 采样的结果相加作为结果, 你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网友C:
这个得使用12位的AD吧。

网友C:
现在很多的 芯片都是内置的12位的ADC。

网友D:
怎么能够拓展12位ADC呢?

网友E:
现在不是有msp430也有这个内部的ADC功能。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采样率,至少取四次再取平均。

网友F:
楼上的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对付着按11位用的,当用着12位时,应该就不那么灵了

网友G:
理论上提高采样率是可行的。还需要数字滤波器配合。滤掉带外噪声。

网友H:
没这么简单的。

网友H:
过采样的话每增加额外的一位精度,信号必需至少过采样4倍

网友I:
嗯,同时还要配合噪声源和合适的滤波算法

网友B:
扩展的话恐怕不好办的,就按楼上尤为说的,提高采样率的,,多采集几组数据的做处理的就可以的。

网友D:
通过多次采样累加的办法, 是可以提高采样精度的, 这个技术行话叫 "过采样" 技术.

网友E:
当然, 也是有个局限性的, 那就是如果信号非常的洁净和平稳, 那就得不到精度提高的效果.

网友G:
但通常我们的信号, 要做得比较洁净, 比如把噪声控制到几 mV 以内, 还是有点困难的, 那么这个技术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J:
换引脚兼容的ADC芯片,位数更高的;

网友B:
这个呢就多彩及机组的然后做均值或者滤波处理的吧。

网友K:
是不想换芯片还是不想变电路啊?要求不一样,方法不一样。

网友G:
精度上的问题,为硬件的硬伤,,只能是做采样然后多做算法处理的

网友F:
这个是没法扩展的,,硬件上已经决定了

网友L:
直接使用12位的AD就好了,STM32本身就自带12位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