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滤波器的设计,想请教一下这种信号该怎么分析设计滤波

楼主(2019-10-20):
滤波器的设计,自己做的一个元件,一共四个电极,两个电极通电,两个电极接示波器。
想请教一下这种信号该怎么分析设计滤波,这是用示波器测的的一个信号,可以信号的强度有一个周期的变化(正弦型),红色线,想知道这种信号是属于什么,怎么设计滤波电路比较好啊...
求救啊~~

网友A:
先用fft分析,找出基波和谐波怎么样?凭肉眼应该很难看出来。另外,你对自己的系统应该有些了解,基波和谐波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fft分析,找出基波和谐波怎么样?凭肉眼应该很难看出来。另外,你对自己的系统应该有些了解,基波和谐 ...

好的,这个,,fft分析一般用什么啊,,这个系统。。就这样简单的这样一个电路..
VH我用示波器测出来的...

@zyj9490 :是的 hall effect
这不是HULL的原理吗?

网友B:
电磁流量计还是?

网友C:
用窄带滤波器滤波,输出噪声会大大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流量计还是?

霍尔元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窄带滤波器滤波,输出噪声会大大减小。

这种要怎么设计啊,主要考虑什么因素呢...小白不太懂...

网友B:
给个带通滤波器

楼主:
在网上下载一个就行么..这个要怎么选啊,,根据什么选啊

先做个FFT,看看中心频率和干扰频率 然后确定中心频率和带宽

网友D:
设计滤波器需要确定对信号和滤波的要求。

下面提供一个用 Matlab 做的示意例子供 LZ 参考:

例子中假设用一个带通滤波器可以达到所需要的滤波要求。
【文档说明】
Filter.pdf:示意性设计过程。
Filter.mlx:Matlab 实时脚本。
bpf.m:生成带通滤波器的 Matlab 函数。
Wave.jpg:原始信号波形图和粗糙的测量用于生成信号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滤波器需要确定对信号和滤波的要求。

下面提供一个用 Matlab 做的示意例子供 LZ 参考: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滤波器需要确定对信号和滤波的要求。

下面提供一个用 Matlab 做的示意例子供 LZ 参考:

老哥,能问一下那个频谱分析那里的frequency和finish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这个我用我的数据怎么做不出来....这是原始数据。能再指导一下么,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能问一下那个频谱分析那里的frequency和finish是什么意思啊...

frequency 是与 fft 数据对应的 频率数据。
以 frequency 为横坐标,fft 的模为纵坐标,做出的图就是信号的幅频特性图。
根据这个图可以知道信号的频率(范围)。

fft 结果的数据长度比较大。图中只画出 1:finish 部分的数据。
在 finish+1:end/2 部分的数据都是高频噪声部分的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equency 是与 fft 数据对应的 频率数据。
以 frequency 为横坐标,fft 的模为纵坐标,做出的图就是信号 ...

能请烦看一下上面的回复么,我试着对我的数据进行分析没做出来...好蠢啊我 ,坐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D:
下面提供的示意例子使用 LZ 提供的测量数据:

根据对信号的分析和设计约束的假设,分别设计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和一个带通滤波器。

【文档说明】
滤波器设计.pdf:示意性设计过程。
ZWX1023-20mA.xlsx:原始信号数据(添加了数据标题)。
ZWX1023_20mA.mat:Matlab 格式的原始信号数据。
ZWX1023_20mA_Filter.mlx:Matlab 实时脚本。
LPF.fda:低通滤波器的 Matlab 设计文件。
LPFilter.m:生成低通滤波器的 Matlab 函数。
BPF.fda:带通滤波器的 Matlab 设计文件。
BPFilter.m:生成带通滤波器的 Matlab 函数。

【器件输出信号】

【频谱分析】

【低通滤波器输出】

【带通滤波器输出】

网友D:
Matlab 里有个 Filter Designer 应用:

命令行输入 filterDesigner 同样会打开这个应用。

*.fda 文件可以在这个应用里打开或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tlab 里有个 Filter Designer 应用:

太棒了,老哥,想抱大腿亲,感谢....能加个好友么,跪求(1120774045)这是我的QQ,大佬留下联系方式也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棒了,老哥,想抱大腿亲,感谢....能加个好友么,跪求(1120774045)这是我的QQ,大佬留下联系方式也可[ ...

有问题发帖子吧,坛子里牛人多,更容易得到想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发帖子吧,坛子里牛人多,更容易得到想要的答案。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提供的示意例子使用 LZ 提供的测量数据:

根据对信号的分析和设计约束的假设,分别设计了一个低通滤波 ...

真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哪个幅度值代表的是什么啊,是该频率下出现的次数,还是该频率下信号的幅值。那个abs(y)和20*log10(abs(y))的那个幅度值的差别在哪里啊,就只是分贝的变化么。还有看那个图怎么确定信号频率就是0.625的呢。看了好多资料还是没搞懂,又来请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哪个幅度值代表的是什么啊,是该频率下出现的次数,还是该频率下信号的幅值。那 ...

【信号频率】

在图上可以直接查看信号频率:

也可以通过下述命令将相关数据合并到一个数据表中:
Fsignal = table(magnitude, frequency);

然后找到幅度最大的那一行,对应的就是信号频率:

所以确定信号的频率为 0.625 Hz 。

网友D:
下列命令将信号 s 做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一组变换后的复数数据:
y = fft(s)

下列命令求取复数(数据组) y 的模:
abs(y)

所以下列命令求取复数(数据组)y 的分贝数:
magnitude = 20 * log10(abs(y));

幅频特性图一般使用分贝(对数)表示。

如果只用幅度数据,如下列命令:
magnitude = abs(y);

则可以使用如下的命令画出幅频特性图:
loglog(frequency,magnitu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列命令将信号 s 做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一组变换后的复数数据:
下列命令求取复数(数据组) y 的模:

这个141.916幅度代表的是什么啊,跟原始信号什么关系啊   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141.916幅度代表的是什么啊,跟原始信号什么关系啊   0.0

LZ 参考下这个:

深入浅出的讲解傅里叶变换(真正的通俗易懂)
[https://www].cnblogs.com/h2zZhou/p/8405717.html

LZ 这是还在上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参考下这个:

深入浅出的讲解傅里叶变换(真正的通俗易懂)

是啊,看了很多教程,看不懂这个幅值跟原始信号的联系,,多谢,我去看看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