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后的结果如何输入到单片机P3口啊

楼主(2019-10-20):
我用ADC0809做AD转换,8路输出直接接到了STC89C52的P3口,测量ADC0809的输出都接近0,但是连到P3口上后再测量都成了接近5V,结果根本不对,求大家解答一下啊

网友A:
要把STC89C52的P3口设置成高阻输入(电流既不能流入也不能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STC89C52的P3口设置成高阻输入(电流既不能流入也不能流出)。

是P3=0xff吗,我这样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P3=0xff吗,我这样没用。

你把ADC0809的输出接到STC89C52的P3口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把ADC0809的输出接到STC89C52的P3口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ADC0809是mos输出,应该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