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roteus可以仿真FPGA吗

楼主(2019-10-21):
可不可以像仿真单片机一样用proteus仿真FPGA呢

网友A:
没有对应的型号吧

网友B:
应该不行

网友C:
FPGA仿真不需要Proteus这么复杂的软件

用iverilog仿真、gtkwave查看波形就行,,都是很小的软件,,

@18971591125 : 优点是:免费、小巧、使用简单,,用来入门或作简单电路的逻辑功能仿真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对比modelsim。怎么样,没有接触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PGA仿真不需要Proteus这么复杂的软件

用iverilog仿真、gtkwave查看波形就行,,都是很小的软件,, ...

这个软件入门难吗

不难,,很简单,,查一下教程就会,,

网友:
大约7年前试过,protues可以仿真PGA,就是那种很小很简单的东西,可以理解成74系列的东西,只能搞及其简单的逻辑,比如与或非异或,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