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内部FLASH作EEPROM

楼主(2019-10-21):
STMFLASH_Read(0X08020000 ,(u16*)datatemp,2);用正电原子STM32F103内部FLASH作EEPROM读的时候程序会卡死。为什么,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A:
看看库里面有没有例子。

网友B:
手册上关于FLASH的操作的描述,内容不长,建议看一下。这样就知道原理,调调底层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在while循环那卡死的

网友D:
供电稳定不稳定

网友E:
我估计你可能卡死在死循环里边了  建议楼主看看底层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