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和nanoVNA配套的仿真软件

楼主(2019-10-21):
三位一体化学习,需要三个东西:理论、软件仿真器和NanoVNA实测!

所以大家最好电脑上要有个你喜欢的仿真器,具体是哪种软件无所谓,只要你用的顺手就行了。

现在的软件比以前更人性化了,更好用了,功能也很强大。
例如普通仿真器参数设置后,仿真器进行扫描,给出多个曲线
而如果直接用调节功能,直接看元件值变化对仿真曲线的影响,来的更直观。
鼠标点着,看着曲线变化,不是很直观么。

楼主:
看看仿真器中的传输线模型:

以前已经说过,想完整表示传输线的端口特征,只需要两对参数,可以有多种选择,上面图中选择的是特征阻抗和电长度这一对。

电长度,看名字像是长度m为单位,实际上是角度,意思为:

所以E=90°,相当于是个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

参考频率F=1GHz时为90°,又因为电长度正比于频率:

所以当实际工作频率为2GHz时,电长度为180°,工作频率为3GHz时,电长度为270°,依次类推。

楼主:
下面这个模型是用特征阻抗和延时定义的。

实际上,使用相速度也是可以的:

如上图所示,有两种特殊情形:负载开路和短路,对应输入阻抗为Zoc和Zsc,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可以使用这两个Z来表征传输线。更便于测量。

这些量之间的关系为:

正是因为有这些联系关系式,所以才可以任性,随意选一对参数来表征传输线。

这也是这些参数实测的理论依据,例如特征阻抗的测量:

楼主:
这两天论坛上有关于开尔文的滴水发电机的帖子,有两点是重要的:

1)开尔文同样是由于数学超级棒,而高产的科学家。大多数电路方面高产的名人,都是数学系的,例如波特教授。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数学不好,学工科可能是灾难。

2)开尔文这个人的特点是博而不专!!!此人高产,专利和论文超多,但是由于他感兴趣的面太广了,几乎没有一个方面能深入研究得成果的。
幸亏有个温标用他的名字命名,否则后人没有几个人知道他,除非是物理专业的。

例如关于上面说的传输线,我2年前说过,开尔文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电报在1840S就商用了,但是原理搞不懂,开尔文在1855年,第一次研究电能在导线中的传播。

开尔文研究的是单线导体,传输线用的是RC等效模型,缺少在我们今天看来,传输线理论中最关键的一个参数:电感L。

两年后,基尔霍夫考虑电感效应,韦伯也独立研究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