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5.25无法通过HC-LINK下载程序

楼主(2019-10-21):
HC89F0431芯片, 使用KEIL5.25下载程序时卡死一段时间后, 提示初始化系统出错, 检查硬件设置是否有错误.
驱动已经是最新版的, HC-LINK版本是V3.0.11.0. 请问一下这个硬件设置错误z是指哪个设定? 我工具使用的是官方例程, 只修改了仿真器供电为3.3V, 其他未修改.

网友A:
没有找到JTAG端口,或者你没有选!一般是会显示一个虚拟com口的。确认下HC_link驱动,在重选一下。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吐槽下:芯圣的开发资源真的少····datasheet不够详细,太多坑要自己慢慢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