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师指教芯片烧铝条的条件

楼主(2019-10-21):
LDO需要修调FB电压(烧铝条),铝条宽度1um,厚度也是1um。
由于CP厂测试比较贵,老板要我自已做针卡试出来烧条条件(多大电流能熔断),请大神指导。做个压控恒流流就可以吗?多谢大师,多谢大家,多谢21ic

这个只需要找个电流可调的电源直接测试就好了,看看多大电流达到铝条的载流极限值。

网友A:
这个设计师或者foundry没有给spec么,大概需要多大电流能烧断?还是自己设计的?

烧fuse的这种,就是瞬间电流持续时间很短,烧断以后,电阻变得很大,我们以前烧fuse一般用5V电压就够了,电流大概150mA,持续10ms足够了。
以前量产就是用继电器,用测试机的PMU或者DPS资源来烧,这个源的驱动能力大,爬坡速度够,不能用爬坡慢的源,一般fuse会不完全烧断,电阻变成几百ohm或者k级别,影响电路精度,正常烧断电阻应该在Mohm级别甚至超过万用表的内阻

CP厂测试贵,你们只是想试验一下么,不在量产测试里边做么?如果只是在设备上调试,确实比较贵,大概试验一下就可以了,都不用做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师或者foundry没有给spec么,大概需要多大电流能烧断?还是自己设计的?

烧fuse的这种,就是瞬间 ...

谢谢您的回复,我问了设计师他也不知道呢,说要我试验。
您以前烧的fuse是多大截面积(宽,厚),我们公司有人说我现在这种(1um宽,1um厚)需要1A-2A的熔断电流哦,所以我想做2A的针卡。
您说的驱动爬坡要快,您以前用的是什么电源,有推荐的吗?
继电器会不会不好控制持续时间?另外我想做个恒流源,因为以后我们在CP厂修调的时候,应该也是恒流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问了设计师他也不知道呢,说要我试验。
您以前烧的fuse是多大截面积(宽,厚),我们公 ...

你们什么类型的芯片,设计要求这么高的fuse?大功率的DCDC芯片?工艺限制?
我们以前应该是poly fuse,不是铝的,电流没那么大要求。

1-2A的电流,这个一般测试机好像勉强,需要特别的板卡,比如STS8200好像有TRIM板卡来做。原理实际上对大电容充电,然后继电器切过去对芯片的fuse放电,继电器最多能吸收2A 的电流。可以看一下。

这么大电流一般测试机比较难达到,得要专门的模拟测试机。我说的爬坡快的电源就是测试机提供的DPS或者PMU资源,电流太大,切换继电器有风险。所以一般是继电器切过去以后,再用测试机给电压,这时候需要驱动能力比较大电源,

不一定非要用恒流源,有的测试机可以直接做,如果直接外挂电源设备也是可以做的,比如用GPIB或者USB通信控制电源,如果自己设计一个恒流源,稳定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问了设计师他也不知道呢,说要我试验。
您以前烧的fuse是多大截面积(宽,厚),我们公 ...

你们不打算用ATE设备是么,,自己做一个修调电路,还是用一个便宜的机台,指标达不到的部分,自己做?

修调fuse主要是做功,fuse发热熔断,恒流恒压都可以,你们是要自己设计一个恒流源,还是外挂一个DC电源?
有一些客户这么干,用USB或者GPIB线控制DC电源做一些动作,这样大电流大电压的要求不用测试机来完成。

自己设计的东西,稳定性是个考验,经常有客户的设计的东西,经常要维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什么类型的芯片,设计要求这么高的fuse?大功率的DCDC芯片?工艺限制?
我们以前应该是poly fuse,不 ...

自己做个恒流源,只是想测试出烧fuse的条件而已,比如电流,电压,时间。
想找针卡厂做个针卡,再用恒流源配合,看多少电流和时间可以熔断,再把这条件给到cp厂去做测试修调。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1平方微米的截面积,烧调条件是什么?
我这个是1A的LDO,1117知道吗?就是这颗料,抄别人的,所以不知道熔断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个恒流源,只是想测试出烧fuse的条件而已,比如电流,电压,时间。
想找针卡厂做个针卡,再用恒流 ...

你们有把修调管脚封出来的芯片么?还是一定要在探针台上测试?要是上探针台再测就比较麻烦了。
探针也得是特殊的针,一般探针电流最大500mA,超过了针就烧了。

恒流恒压都一样,你要恒流就恒流吧。。有现成的DC电源就可以做,DC电源也是可以连接PC用程序控制DC电源输出的。比如安捷伦(是德科技),国产的有的应该也可以。

不同芯片fuse规格都不一样,铝材质的不太清楚,我们一般用poly的fuse,工艺比较小,一般这个设计的人,或者foundry,告诉我们大概要多大电流,大概阻值多大,我们在那个范围去试验,一般确定哪个电压,大概电流就可以了,时间信息我们都是在ATE设备上调试到最优的就行了。

你们要非常精确的测出来,没问题,做一个控制板,做一个恒流源,然后做一下电流和时间的扫描就行了

我们实验室只要确定fuse是可以熔断的就可以了,确定一个电压电流范围,只要是测试机常用资源是可以实现的,都是去ATE上调试。而且我们是去ATE供应商那边免费调试,,不用担心费用问题。。。你们可以找一下ATE供应商,大一些ATE厂商的一般都是有这个服务的,他们也可以帮你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