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与微波仪器附件为何那么的昂贵?

楼主(2019-10-21):
通常,专业的射频与微波仪器附件都很贵,几千上万并不奇怪。

楼主:
譬如网络分析仪的校准套件,几千乃至一万多都有。不仅是校准件,其电缆也是特别的贵(相比于一般的常规低频电缆)。

楼主:
为何?

其实很简单,作为测量仪器,其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于“理想”,譬如同轴电缆就尽量接近50欧的理想传输线。

而作为端接标准件(SOLT),同样必须尽可能地接近理想端接。

楼主:
需注意的是,射频和微波器件的特性严重受制于其材料结构形态。要做到接近于理想的器件,其设计、加工和检测等都需要投入非常大的成本,而作为专业仪器其销量又有限。所以其价格昂贵就不足为奇了。

附件都如此的昂贵,其仪器主体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下面看一幅图:

这是一个波导接头。

楼主:
注意其有何不同?

楼主:
一辆玩具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辆专业的跑车。

网友A:
要什么跑车啊,有本《微波工程》书籍----免费pDF---就能纵横论坛几十年了。-----零成本。

网友A:
大师知不知道电桥里面是什么样的?

拆一个给你看看。

被修过好几次了,一不小心就会烧。

网友B:
瑟瑟发抖不敢说话。。。
我们乡下人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辆玩具车,永远不可能成为一辆专业的跑车。

    逗死了,你除了会抄书还会做啥?才200M的范围你要多高器件理想精度?你又给我们说说初学者如何实际实验?拿着书解电磁场题??

网友D:
哈哈 大师好惨 一天到晚话题被人牵着鼻子走  发个帖子想打人 但结果是被人喊打

HWM
其实,射频与微波相关理论学好后,通常的实验测量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操作规范性却是很重要。至于仪器,如果是相关专业,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
HWM
我的话题从来不会被人牵着走,相关话题还会继续。关于VNA,想学是件好事,但必须规范地学。总不能弄辆玩具车去学开车吧。

网友E:
比如你做一个产品,成本100元,全球只有你能做,并且是别人非用不可的,那么,你就可以卖10000元一个。

网友F:
波导、微带线,这些应该难不倒我这个西电上世纪的电磁场及微波技术专业的学子,虽然都30年了。
关于RF仪器电缆,确实贵,1万块的专用电缆,被刚进公司的新员工剪了,作调试手机电路板匹配的测试线了,要知道,普通测试线,一端接仪器,一端焊接在板子上,才10元呀!

网友G:
因为买的人少,制造商也少,垄断了

网友B:
人为因数占大多数。
从业者始终努力维持它们的高价格以获取最大收益而已。

网友H:
以前计算机很贵,现在到处都是,现在机器人很贵,估计以后也是家家都有。这个主要看用量了,专业设备,用的人少,自热投入少,不能降低成本。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以前计算机很贵,现在到处都是,现在机器人很贵,估计以后也是家家都有。这个主要看用量了,专业设备,用的 ...

主要专业性强,需要的人不多。专业性降下来,需要用的人一多,就会便宜,以后会便宜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波导、微带线,这些应该难不倒我这个西电上世纪的电磁场及微波技术专业的学子,虽然都30年了。
关于RF仪器 ...

这个仪器有前景,有条件可以试试看。

网友J:
其实是频率越高,波长尺寸越小,电气性能自然对于机械加工制成工艺精度越敏感。还有为减少高频的损耗,如镀金镀银工艺,低损耗介质材料等都会造成成本大大增加.
还有半导体也是,适合高频的三五族复合半导体工艺也比硅工艺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