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AutoCAD图纸转换成Layout板框操作方法

楼主(2019-10-21):
一、无法成功转换的原因
1、单位设置错误,或者无单位;
2、在对AutoCAD中的图纸进行合并后,有多余的线未删除掉。
二、操作步骤
1、将结构图中多余的线条删除掉,只留所需用的板框线条;
2、选中板框线条,复制;(把板框复制到另一新图纸上,因为在此结构图直接导出经常出现各种问题)
3、新建一个CAD图纸(单位为毫米的):
单击文件—新建
弹出一个对话框后,单击[打开]旁的小三角形,选择:无样本打开—公制(M);
4、粘贴刚刚复制的板框线条;
    注意:粘贴到离原点越近的地方越好,因为离原点太远,导入到Layout后单位会变成英制;
5、全选所有的线条后分解线条;
6、全选板框线条,放大认真观察是否有多余或重叠的线,有的话需要删除多余的线条;
7、把线条放大到一定的倍数时,如果有重叠的线,可以看到和其它线条是不一样的,如图所示左边线条的虚线会粗些,说明这个地方有根重叠的线条,需要把它删除掉;
8、合并线条,使所有的线成为一个整体:
步骤:
①输入PE,回车
②输入M,回车
③框选所有线条,回车两次
④输入J(合并),回车两次
9、合并完成后,此时可能还有多余的线条不能合并,需要删除掉;
方法:移动合并完的板框后,会发现在原来的地方有零散的几根线,这些即为多余的线,删除即可
10、从AutoCAD中导出dxf文件;
11、从Layout中导入dxf文件;
12、选择导入的线条,把它转换为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