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的外设

楼主(2019-10-21):
51单片机的外设究竟该怎样理解?做以下实验。
实验1:外部中断0的实验
实验步骤:将一根杜邦线的一端接到P3^2口上,另一端接电源或者地
实验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1^0;
void mian(void)
{ while(1){
  if(IE0){
   led = 0;
  }
  else{
   led = 1;
  }
}
}
实验结果:当杜邦线另一端接电源时,led灭;当接地时,led就亮
结论:无论配置与否,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这个外设都在工作着,不可能禁止

楼主:
实验2:定时器0的实验

实验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1^0;
void main(void)
{
TR0 =1;
while(1){
  if(TF0 == 1){
   led = 0;
  }
}
}

实验结果:观察到led被点亮

楼主:
结论:51单片机CPU控制定时/计数器0就靠的是TR0,当TR0为1时,工作;为0时,停止。

        当溢出时,就置TF0为1;反之,就为0。

    外设就是CPU之外的一种设备,它帮助CPU充分实现它的功能。

网友A:
不对哦。。。外设IO里面说白了也是集成分立元件  各种逻辑门电路 触发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