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T89s52单片机的掉电测试

楼主(2019-10-21):
SMOD:该位与串口通信有关。
    SMOD=0; 串口方式1,2,3时,波特率正常。
    SMOD=1; 串口方式1,2,3时,波特率加倍。
GF1,GF0:两个通用工作标志位,用户可以自由使用。
    PD:掉电模式设定位。
    PD=0 单片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PD=1 单片机进入掉电(Power Down)模式,可由外部中断或硬件复位模式唤醒,进入掉电模式后,外部晶振停振,CPU、定时器、串行口全部停止工作,只有外部中断工作。
    IDL:空闲模式设定位。
      IDL=0 单片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IDL=1 单片机进入空闲(Idle)模式,除CPU不工作外,其余仍继续工作,在空闲模式下可由任一个中断或硬件复位唤醒。

            测试电路图

楼主:
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 = P3^3;  //进入掉电模式的按键
/*************************************
函数名称:delay
函数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30000;i++) ;
}
/*************************************
函数名称:delay20ms
函数功能:延时20ms
**************************************/
void delay2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
函数名称: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
{
EA=1;       //开中断总允许
EX0=1;      //开外中断1
IT0=1;      //外中断的下降沿触发
}
/*************************************
函数名称:keytest
函数功能:键盘程序,按下键进入掉电模式
**************************************/
void keytest()
{
   if(key==0)
{
  delay20ms();
if(key==0)
   {
   PCON=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
  }
  while(!key);
}
}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aa = 0xfe;
init();
while(1)
{//实现流水灯
  P0=aa;
  aa= _crol_(aa,1);
  delay();
  keytest();              //键盘扫描
}
}
/*************************************
函数名称:Int0
函数功能: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P0=0x00;                     //灯全亮
delay();
delay();
delay();
}

楼主:
实验结果:单片机上电后,可以看到流水灯转动;当按下key键后流水灯停止,只有一盏灯亮着;当按下接在P3.2口的按键,8盏灯全部亮了,然后流水灯接着原来的位置流动。而且,掉电后,通过按键触发外部中断唤醒单片机,效果不错,很容易触发。

楼主:
结论:AT89S52单片机从掉电模式经外部中断触发唤醒后,首先执行的是外部中断服务程序,然后回到主程序中断点位置继续执行。

网友A:
这个型号应该要在二手市场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