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复位电路

楼主(2019-10-21):
它的基本原理是当单片机上电时,电容短时间内可以看做短路,RST为高电平,从而实现单片机的复位;当单片机工作过程中,按下复位键,那么RST为高电平,单片机复位。

单片机的两种复位状态的区别:上电复位后,单片机就进入初始化状态,片内RAM为随机值;运行过程中,通过复位键复位,单片机进入复位状态,但是RAM值保持为复位前的状态,即复位不会引起RAM的改变。

网友A(点评):
复位 分 高电平 和 低电平 两种。。。

网友A:
复位还需要一定的延时时间 每种单片机都不同

网友B:
复位会使特殊的RAM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