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DAC的配置与使用

楼主(2019-10-21):
本博文转自:http://blog.chinaunix.net/uid-24219701-id-4101802.html
STM32 的 DAC 模块(数字/模拟转换模块)是 12 位数字输入,电压输出型的DAC。DAC 可以配置为 8 位或 12 位模式,也可以与 DMA 控制器配合使用。DAC工作在 12 位模式时,数据可以设置成左对齐或右对齐。DAC 模块有 2 个输出通道,每个通道都有单独的转换器。在双DAC 模式下,2 个通道可以独立地进行转换,也可以同时进行转换并同步地更新 2 个通道的输出。DAC 可以通过引脚输入参考电压 VREF+以获得更精确的转换结果。

楼主:
STM32 的 DAC 模块主要特点有:

①  2 个 DAC 转换器:每个转换器对应 1 个输出通道

②  8 位或者 12 位单调输出

③  12 位模式下数据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④  同步更新功能

⑤  噪声波形生成

⑥  三角波形生成

⑦  双 DAC 通道同时或者分别转换

⑧  每个通道都有 DMA 功能

楼主:
使用库函数的方法来设置 DAC 模块的通道 1 来输出模拟电压,其详细设置步骤如下:

1)开启 PA 口时钟,设置 PA4 为模拟输入。

STM32F103ZET6 的 DAC 通道 1 在 PA4 上,所以,我们先要使能 PORTA 的时钟,然后设置 PA4 为模拟输入。DAC 本身是输出,但是为什么端口要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呢?因为一但使能 DACx 通道之后,相应的 GPIO 引脚(PA4 或者 PA5)会自动与 DAC 的模拟输出相连,设置为输入,是为了避免额外的干扰。

使能 GPIOA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 PORTA 时钟

设置 PA1 为模拟输入只需要设置初始化参数即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楼主:
2)使能 DAC1 时钟。

同其他外设一样,要想使用,必须先开启相应的时钟。 STM32 的 DAC 模块时钟是由 APB1提供的,所以我们调用函数 RCC_APB1PeriphClockCmd()设置 DAC 模块的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使能 DAC 通道时钟

楼主:
3)初始化 DAC,设置 DAC 的工作模式。

该部分设置全部通过 DAC_CR 设置实现,包括:DAC 通道 1 使能、DAC 通道 1 输出缓存关闭、不使用触发、不使用波形发生器等设置。这里 DMA  初始化是通过函数 DAC_Init 完成的:

void DAC_Init(uint32_t DAC_Channel,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

参数设置结构体类型 DAC_InitTypeDef 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DAC_Trigger; //设置是否使用触发功能

uint32_t DAC_WaveGeneration; //设置是否使用波形发生

uint32_t 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设置屏蔽/幅值选择器,这个变量只在使用波形发生器的时候才有用

uint32_t DAC_OutputBuffer;  //设置输出缓存控制位

}DAC_InitTypeDef;

楼主:
实例代码: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DAC_InitTyp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1 输出缓存关闭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    //初始化 DAC 通道 1

楼主:
4)使能 DAC 转换通道

初始化 DAC 之后,理所当然要使能 DAC 转换通道,库函数方法是: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 DAC1

楼主:
5)设置 DAC 的输出值。

通过前面 4 个步骤的设置,DAC 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们使用 12 位右对齐数据格式,所以我们通过设置 DHR12R1,就可以在 DAC 输出引脚(PA4)得到不同的电压值了。库函数的函数是: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第一个参数设置对齐方式,可以为 12 位右对齐 DAC_Align_12b_R,12 位左对齐DAC_Align_12b_L 以及 8 位右对齐 DAC_Align_8b_R 方式。第二个参数就是 DAC 的输入值了,这个很好理解,初始化设置为 0。

这里,还可以读出 DAC 的数值,函数是:

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

楼主:
以下为代码:

//DAC通道1输出初始化
void Da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PORTA通道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使能DAC通道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PA.4 输出高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None;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屏蔽、幅值设置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1输出缓存关闭 BOFF1=1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     //初始化DAC通道1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1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 //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
//设置通道1输出电压
//vol:0~3300,代表0~3.3V
void Dac1_Set_Vol(u16 vol)
{
    float temp=vol;
    temp/=1000;
    temp=temp*4096/3.3;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temp);//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设置DAC值
}

楼主:
在使用的过程中,只需要调用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temp);该函数就可以随意设定需要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A:
DAC速度快才好用

网友B:
极少用他自带的dac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D:
很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