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GPIO外部中断总结

楼主(2019-10-21):
一、STM32中断分组:
  STM32 的每一个GPIO都能配置成一个外部中断触发源,这点也是 STM32 的强大之处。STM32 通过根据引脚的序号不同将众多中断触发源分成不同的组,比如:PA0,PB0,PC0,PD0,PE0,PF0,PG0为第一组,那么依此类推,我们能得出一共有16 组,STM32 规定,每一组中同时只能有一个中断触发源工作,那么,最多工作的也就是16个外部中断。STM32F103 的中断控制器支持 19 个外部中断/事件请求。每个中断设有状态位,每个中断/事件都有独立的触发和屏蔽设置。

楼主:
STM32F103 的19 个外部中断为:

线 0~15:对应外部 IO 口的输入中断。

GPIO引脚        中断标志位        中断处理函数
PA0~PG0        EXTI0        EXTI0_IRQHandler
PA1~PG1        EXTI1        EXTI1_IRQHandler
PA2~PG2        EXTI2        EXTI2_IRQHandler
PA3~PG3        EXTI3        EXTI3_IRQHandler
PA4~PG4        EXTI4        EXTI4_IRQHandler
PA5~PG5        EXTI5        EXTI9_5_IRQHandler
PA6~PG6        EXTI6
PA7~PG7        EXTI7
PA8~PG8        EXTI8
PA9~PG9        EXTI9
PA10~PG10        EXTI10        EXTI15_10_IRQHandler
PA11~PG11        EXTI11
PA12~PG12        EXTI12
PA13~PG13        EXTI13
PA14~PG14        EXTI14
PA15~PG15        EXTI15

线 16:连接到 PVD 输出。

线 17:连接到 RTC 闹钟事件。

线 18:连接到 USB 唤醒事件。

楼主:
二:外部中断的配置过程:

  1、配置触发源GPIO口:

  因为GPIO口作为触发源使用,所以将GPIO口配置成输入模式,触发模式有以下几种:

  a.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b.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c.GPIO_Mode_IPD ,带下拉输入

  d.GPIO_Mode_IPU ,带上拉输入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使能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选择IO口   PE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使用结构体信息进行初始化IO口

楼主:
2、使能AFIO复用时钟功能:

  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楼主:
3、将GPIO口与中断线映射起来:

  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2);

楼主:
4、中断线上进行中断初始化: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定义初始化结构体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2; //中断线的标号 取值范围为EXTI_Line0~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模式,可选值为中断 EXTI_Mode_Interrupt 和事件 EXTI_Mode_Even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触发方式,可以是下降沿触发 EXTI_Trigger_Falling,上升沿触发 EXTI_Trigger_Rising,或者任意电平(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根据结构体信息进行初始化

楼主:
5、中断优先级配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定义结构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使能外部中断所在的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子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结构体信息进行优先级初始化

楼主:
6、外部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

  外部中断函数分别为: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EXPOR T   EXTI2_IRQHandler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EXPORT   EXTI9_5_IRQHandler

  EX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楼主:
中断线 0-4 每个中断线对应一个中断函数,中断线 5-9 共用中断函数 EXTI9_5_IRQHandler,中断线 10-15 共用中断函数 EXTI15_10_IRQHandler。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RESET)//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

    {
      中断逻辑…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 LINE 上的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三、关于使用GPIO口接按键进行外部中断的配置说明:

  使用按键进行外部中断的时候,一般都需要进行按键延时消抖以及松手检测的相关处理,中断函数可以参看以下代码: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延时消抖
    if(KEY2==0)    //按键真的被按下
      {
        LED0=!LED0;
      }
    while(KEY2!=0);//等待松手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楚中断标志位
  }

当然,如果你的按键是允许长按功能的,那么就进行别的逻辑操作,这里不作研究。

网友A:
以后STM32开发,尽可能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基于STM32Cube库进行开发,
这样可以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C: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