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CU应用笔记(一)

楼主(2019-10-21):
客户重复问题汇总
1、 添加器件库:
为什么添加器件库时明明已经提示成功,打开keil却没有显示?为什么按照手册规定流程却出现“获取注册表信息失败”?
首先keil版本必须是51版本,ARM版本暂时不支持;如果是51版本兼容ARM版本,TOOL.INI文件中必须保证[C51]必须放在[ARM]前面,如下:
如果出现“获取注册表信息失败”,那么使用我们的专用配置软件,按照软件提示手动填写路径获取注册信息。注册软件如下:
2、 串口下载:为什么USB下载能够正常下载,但使用串口下载时一直卡在等待设备接入环节?
这主要是由于串口引脚倒灌电的问题,当存在倒灌电时,芯片可能运行起来。而我们芯片必须冷启动进下载模式。所以可以在TXD引脚接反向二极管,然后串个200欧姆以下的电阻。另外在流程上可以先搜索串口号,点击下载,然后再接TXDRXDGND引脚,最后供电,可有效避免倒灌电
3、 文件系统库的添加为什么添加CH5XXUFI.LIBCH5XXUFR.LIB编译不通过?
当使用我们CH5XX单片机芯片做USB主机操作U盘、SD卡等大容量存储设备时,我司提供文件系统库方便用户开发。CH5XXUFI.LIBCH5XXUFR.LIBCH5XXUFX.LIB为相应的文件系统库文件。UFI.LIB相比于UFX.LIB占内存更小,CH559UFR是基于CH559UFI的“文件只读”精简版。添加CH5XXUFI.LIB或者CH5XXUFR.LIB需要在keil中将Memory Model选项修改成small,如图所示:

且需要保证Program Size idata大小不能超过128字节。建议使用CH5XXUFX.LIB, 且需将Memory Model选项修改成Large.

楼主:
大家还希望看到我们哪些产品的应用笔记,欢迎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还希望看到我们哪些产品的应用笔记,欢迎建议。

蓝牙单片机CH579相关的应用例程分享来看看噻

网友B(2020-08-10):
感谢分享。貌似很多人不用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