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瑞萨E1烧录器

楼主(2019-10-21):
大佬们,有没有用过瑞萨E1烧录器的,我现在按照流程弄完之后烧录器界面是灰色的,流浪文件都没法用,是怎么回事?求大佬们指点一二,很急!!!!!

网友A:
要选芯片  选烧录器型号  都要选好才可以

网友B:
没有建立工程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2019-12-09):
我们有烧录器可以直接简易烧录,不过一般步骤都是【连接】——【新建工程】——【选择芯片型号和配置】——【芯片烧录程序加载】——选择【在线、离线模式,注1:E1没有离线模式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烧录器可以直接简易烧录,不过一般步骤都是【连接】——【新建工程】——【选择芯片型号和配置】——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E:
都没有选择芯片....
你让人烧录器装载什么文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没有选择芯片....
你让人烧录器装载什么文件哦。

第一次用这个烧录器,还不知道怎么搞,不过现在知道了

网友F(2021-01-06):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烧录器可以直接简易烧录,不过一般步骤都是【连接】——【新建工程】——【选择芯片型号和配置】—— ...

您好,你们有瑞萨E1烧写器售?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您好,你们有瑞萨E1烧写器售?

如果有,请联系我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请联系我下,谢谢!

有的,直接TB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