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21):
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本文主要是关于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的相关介绍,并着重对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进行了相近的对比分析。
  51单片机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该系列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04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04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之一,其代表型号是AT89系列,它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控系统之中。很多公司都有51系列的兼容机型推出,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占有大量市场。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需要注意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一般不具备自编程能力。
  功能
  ·8位CPU·4kbytes程序存储器(ROM) (52为8K)
  ·128bytes的数据存储器(RAM) (52有256bytes的RAM)
  ·32条I/O口线·111条指令,大部分为单字节指令
  ·21个专用寄存器
  ·2个可编程定时/计数器·5个中断源,2个优先级(52有6个)
  ·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
  ·外部数据存储器寻址空间为64kB
  ·外部程序存储器寻址空间为64kB
  ·逻辑操作位寻址功能·双列直插40PinDIP封装
  ·单一+5V电源供电
  CPU:由运算和控制逻辑组成,同时还包括中断系统和部分外部特殊功能寄存器;
  RAM:用以存放可以读写的数据,如运算的中间结果、最终结果以及欲显示的数据;
  ROM:用以存放程序、一些原始数据和表格;
  I/O口:四个8位并行I/O口,既可用作输入,也可用作输出
  T/C:两个定时/记数器,既可以工作在定时模式,也可以工作在记数模式;
  五个中断源的中断控制系统;
  一个全双工UART(通用异步接收发送器)的串行I/O口,用于实现单片机之间或单片机与微机之间的串行通信;
  片内振荡器和时钟产生电路,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需要外接。最佳振荡频率为6M—12M。

  区别
  同样的一段程序,在各个单片机厂家的硬件上运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如ATMEL的89C51(已经停产)、89S51, PHILIPS,和WINBOND等,我们常说的已经停产的89C51指的是 AT89C51单片机,同时是在原基础上增强了许多特性,如时钟,更优秀的是由Flash(程序存储器的内容至少可以改写1000次)存储器取代了原来的ROM(一次性写入),AT89C51的性能相对于8051已经算是非常优越的了。
  不过在市场化方面,89C51受到了PIC单片机阵营的挑战,89C51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不支持ISP(在线更新程序)功能,必须加上ISP功能等新功能才能更好延续MCS-51的传奇。89S51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代89C51的,89S51已经成为了实际应用市场上新的宠儿,作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已经停产AT89C51,将用AT89S51代替。89S51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进,89S51采用0.35新工艺,成本降低,而且将功能提升,增加了竞争力。89SXX可以向下兼容89CXX等51系列芯片。同时,Atmel不再接受89CXX的定单,大家在市场上见到的89C51实际都是Atmel前期生产的巨量库存而以。如果市场需要,Atmel当然也可以再恢复生产AT89C51。
  89S51相对于89C51增加的新功能包括:
  -- 新增加很多功能,性能有了较大提升,价格基本不变,甚至比89C51更低!
  -- ISP在线编程功能,这个功能的优势在于改写单片机存储器内的程序不需要把芯片从工作环境中剥离。是一个强大易用的功能。
  -- 最高工作频率为33MHz,大家都知道89C51的极限工作频率是24M,就是说S51具有更高工作频率,从而具有了更快的计算速度。
  -- 具有双工UART串行通道。
  -- 内部集成看门狗计时器,不再需要像89C51那样外接看门狗计时器单元电路。
  -- 双数据指示器。
  -- 电源关闭标识。
  -- 全新的加密算法,这使得对于89S51的盗版变为不可能,程序的保密性大大加强,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不被侵犯。
  -- 兼容性方面:向下完全兼容51全部字系列产品。比如8051、89C51等等早期MCS-51兼容产品。也就是说所有教科书、网络教程上的程序(不论教科书上采用的单片机是8051还是89C51还是MCS-51等等),在89S51上一样可以照常运行,这就是所谓的向下兼容。
  比较结果:就如同INTEL的P3向P4升级一样,虽然都可以跑Windows98,不过速度是不同的。从AT89C51升级到AT89S51 ,也是同理。和S51比起来,C51就要逊色一些,实际应用市场方面技术的进步是永远向前的。
  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一般我们称51单片机是指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型号有很多个,比如AT89C51,AT89C52,STC89C51,STC89C52,STC89C58,STC15W408,STC11F04E等等。
  芯片内核(CPU)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IO脚有多有少,中断有多有少,内存RAM,ROM大小不同之类的。
  就好像我问你AMD CPU与速龙CPU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速龙CPU也是AMD品牌的产品之一。
  你应该说具体型号如:AT89C51与AT89C52有啥不一样。你自已下载规格书对比两者内部资源多少吧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要买的话,摊主一般会推荐你买S52。
  51单片机和51单片机完全一样,就是内部ROM程序存储器 大小区别 ROM:是程序存放指令代码和一些固定数值,程序运行后不可改动;RAM用于程序运行中数据的随机存取,掉电后数据消失。 51 内部ROM存储器 :4kB RAM :128 52 内部ROM存储器 :8k RAM :256 54 内部ROM存储器 :16k RAM: 512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

  51单片机各种型号的区别
  8031的特点
  8031片内不带程序存储器ROM,使用时用户需外接程序存储器和一片逻辑电路373,外接的程序存储器多为EPROM的2764系列。用户若想对写入到EPROM中的程序进行修改,必须先用一种特殊的紫外线灯将其照射擦除,之后再可写入。写入到外接程序存储器的程序代码没有什么保密性可言。
  8051的特点
  8051片内有4k ROM,无须外接外存储器和373,更能体现“单片”的简练。但是你编的程序你无法烧写到其ROM中,只有将程序交芯片厂代你烧写,并是一次性的,今后你和芯片厂都不能改写其内容。
  8751的特点
  8751与8051基本一样,但8751片内有4k的EPROM,用户可以将自己编写的程序写入单片机的EPROM中进行现场实验与应用,EPROM的改写同样需要用紫外线灯照射一定时间擦除后再烧写。
  由于上述类型的单片机应用的早,影响很大,已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人们统称这些与8051内核相同的单片机为“51系列单片机”。对于学习者来说,学了其中一种,便会所有的51系列。
  AT89C51、AT89S51的特点
  在众多的51系列单片机中,要算AT89C51、AT89S51更实用,因他不但和8051指令、管脚完全兼容,而且其片内的4K程序存储器是FLASH工艺的,这种工艺的存储器用户可以用电的方式瞬间擦除、改写,一般专为 ATMEL AT89xx 做的编程器均带有这些功能。显而易见,这种单片机对开发设备的要求很低,开发时间也大大缩短。写入单片机内的程序还可以进行加密,这又很好地保护了你的劳动成果。再着,AT89C51、AT89S51目前的售价比8031还低,市场供应也很充足。
  AT89S51、52是2003年ATMEL推出的新型品种,除了完全兼容8051外,还多了ISP编程和看门狗功能。我们也专门为这种新片设计了一款 编程、学习、实验板。
  AT89C2051、AT89C1051等的特点
  51系列还有AT89C2051、AT89C1051等品种,这些芯片是在AT89C51的基础上将一些功能精简掉后形成的精简版。AT89C2051取掉了P0口和P2口,内部的程序FLASH存储器也小到2K,封装形式也由51的P40脚改为20脚,相应的价格也低一些,特别适合在一些智能玩具,手持仪器等程序不大的电路环境下应用;AT89C1051在2051的基础上,再次精简掉了串口功能等,程序存储器再次减小到1k,当然价格也更低。
  对2051和1051来说,虽然减掉了一些资源,但他们片内都集成了一个精密比较器,别小看这小小的比较器,他为我们测量一些模拟信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外加几个电阻和电容的情况下,就可以测量电压、温度等我们日常需要的量。这对很多日用电器的设计是很宝贵的资源。
  ATMEL的51、2051、1051均有多种封装,如AT89C(S)51有PDIP、PLCC和PQFP/TQFP等封装;2051/1051有PDIP和SOIC封装等。下图是部分封装实物。
  由于51系列单片机的内核都一样,所以在51单片机教材方面目前仍然沿用Intel MCS 8051单片机的书籍。开发软件和工具也是一样,我们统称为8051开发系统、环境、等等,如我们网站介绍的汇编程序ASM51、Keil C51、MedWin 等均是针对8051内核单片机的开发软件。
  单对AT89C51、AT89S51来说,在实际电路中可以直接互换8051\\8751,替换8031只是第31脚有区别,8031因内部没有ROM,31脚需接地(GND),单片机在启动后就到外面程序存储器读取指令;而8051/8751/89c51因内部有程序存储器,31脚接高电平(VCC),单片机启动后直接在内部读取指令。也就是51芯片的31脚控制着单片机程序从内部读取还是从外部读取,31脚接电源,程序从内部读取,31脚接地,程序从外部读取。其他无须改动。另外,AT89C51、AT89s51替换8031后因不用外存储器,不必安装原电路的外存储器和373芯片。
  89S51与89C51的区别
  很多初学51单片机的网友会有这样的问题:AT89S51是什么?书上和网络教程上可都是8051,89C51等!没听说过有89S51?!
  这里,初学者要澄清单片机实际使用方面的一个产品概念,MCS-51单片机是美国INTE公司于1980年推出的产品,典型产品有 8031(内部没有程序存储器,实际使用方面已经被市场淘汰)、8051(芯片采用HMOS,功耗是630mW,是89C51的5倍,实际使用方面已经被市场淘汰)和8751等通用产品,一直到现在, MCS-51内核系列兼容的单片机仍是应用的主流产品(比如目前流行的89S51、89C51等),各高校及专业学校的培训教材仍与MCS-51单片机作为代表进行理论基础学习。
  其他的公司的51单片机产品都是和MCS-51内核兼容的产品而以。同样的一段程序,在各个单片机厂家的硬件上运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如ATMEL的89C51(已经停产)、89S51, PHILIPS(菲利浦),和WINBOND(华邦)等,我们常说的已经停产的89C51指的是 AT89C51单片机,同时是在原基础上增强了许多特性,如时钟,更优秀的是由Flash(程序存储器的内容至少可以改写1000次)存储器取带了原来的ROM(一次性写入),AT89C51的性能相对于8051已经算是非常优越的了。

  89S51相对于89C51增加的新功能包括:
  -- 新增加很多功能,性能有了较大提升,价格基本不变,甚至比89C51更低!
  -- ISP在线编程功能,这个功能的优势在于改写单片机存储器内的程序不需要把芯片从工作环境中剥离。是一个强大易用的功能。
  -- 最高工作频率为33MHz,大家都知道89C51的极限工作频率是24M,就是说S51具有更高工作频率,从而具有了更快的计算速度。
  -- 具有双工UART串行通道。
  -- 内部集成看门狗计时器,不再需要像89C51那样外接看门狗计时器单元电路。
  -- 双数据指示器。
  -- 电源关闭标识。
  -- 全新的加密算法,这使得对于89S51的**变为不可能,程序的保密性大大加强,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不被侵犯。
  -- 兼容性方面:向下完全兼容51全部字系列产品。比如8051、89C51等等早期MCS-51兼容产品。也就是说所有教科书、网络教程上的程序(不论教科书上采用的单片机是8051还是89C51还是MCS-51等等),在89S51上一样可以照常运行,这就是所谓的向下兼容。
  比较结果:就如同INTEL的P3向P4升级一样,虽然都可以跑Windows98,不过速度是不同的。从AT89C51升级到AT89S51 ,也是同理。和S51比起来,C51就要逊色一些,实际应用市场方面技术的进步是永远向前的。

网友:
用过52的,没发现区别啊,还是S52

网友A:
不同的型号规格吧  就跟问iPhone 8 和iPhone 8P有什么区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