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

楼主(2019-10-21):
(无正文)

网友A:
当下面的NMOS导通时,上面的PMOS管也导通;下面NMOS关断,上面的PMOS管也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下面的NMOS导通时,上面的PMOS管也导通;下面NMOS关断,上面的PMOS管也关断。 ...

嗯嗯,可以麻烦再具体一些吗,NMOS导通时我知道应该是通过稳压管将PMOS的UGS电压稳定在一个负电压,NMOS关断时,上面的PMOS的UGS电压是多少呢,另外左边的R122是啥作用啊?谢谢了!

网友B(点评):
这个电路不是帖子题目的“稳压电路”,仅仅是个开关电路。稳压管的作用是限制Q103的Vgs电压不会超过器件耐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可以麻烦再具体一些吗,NMOS导通时我知道应该是通过稳压管将PMOS的UGS电压稳定在一个负电压,NMOS ...

你把Q105当成带 开关的 一粒 7欧姆 的电阻来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TP139处输入电压大于11V,NMOS导通时,应该是稳压管将PMOS的UGS电压钳位在-11V。这是为了保护PMOS管。

R122的作用是下拉电阻。当NMOS管截止时,将PMOS的UGS电压下拉0V,PMOS管截止。

楼主(点评):
R122应该是上拉吧,NMOS截止时,您的意思是R122两端电压是相同的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对。Ugs=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Q105当成带 开关的 一粒 7欧姆 的电阻来分析就可以了。

下面的MOS关断时,上面的PMOS为啥也关断呢

网友B(点评):
Q105截止时, Q103会因为R122的放电,Vgs = 0,就也跟着截止了。

网友C:
楼主应先弄清楚MOS管导通的条件。对于PMOS即Q103,栅极电位低于源极电位一定程度后PMOS导通,对于NMOS即Q105则是栅极电位高于源极电位一定程度后导通。知道了导通条件,剩下的就不难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先弄清楚MOS管导通的条件。对于PMOS即Q103,栅极电位低于源极电位一定程度后PMOS导通,对于NMOS即Q10 ...

NMOS截止状态下,简化后是这样的吧,电阻两端点位是相同吗,为什么呢

O6`G`_}`6Q]0}H@H(CTXKIE.png (20.63 KB )

网友D:
基础的器件知识不知道,你问了也白问,不如花时间看看教科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NMOS截止状态下,简化后是这样的吧,电阻两端点位是相同吗,为什么呢

没有电流自然没有压降,电位自然相同。楼主显然还缺乏最基本的电路概念,建议先学习,重学大学课程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E:
我只看到了测试点,测试点的序号都排到156了,想来板的复杂程度有点高啊,要这么多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