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单片机at89s52和其他单片机比有什么优劣势

楼主(2019-10-21):
单片机at89s52和其他单片机比有什么优劣势

优点:

  1、功能比标准51强那么一点点,多128BRAM,多一个定时器、多512BEEPROM,内置8KROM足够容纳一般程序;

  2、容易买到;

  3、资料众多,编程与51兼容,最适合学生或者初学者使用;

  4、支持ISP下载,使用很方便;

  5、FLASHROM可下载10000次以上;

  6、可靠性不错。

  缺点:

  1、性能低,现在新型51单片机比AT89S52强的不是一两个,N多。

  2、性价比不高,这样的功能,6-8块的价格不算便宜,STC单片机功能一样,价格只有它的一半;

  3、封装是DIP40,太大了,不利于工业生产。

  单片机at89s52简介

  AT89S52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位微控制器,具有8K在系统可编程Flash存储器。使用Atmel公司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与工业80C51产品指令和引脚完全兼容。片上Flash允许程序存储器在系统可编程,亦适于常规编程器。在单芯片上,拥有灵巧的8位CPU和在系统可编程Flash,使得AT89S52为众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提供高灵活、超有效的解决方案。

  单片机at89s52引脚图及说明

  VCC : 电源 GND: 地

  P0口:P0口是一个8位漏极开路的双向I/O口。作为输出口,每位能驱动8个TTL逻辑电平。对P0端口写“1”时,引脚用作高阻抗输入。 当访问外部程序和数据存储器时,P0口也被作为低8位地址/数据复用。在这种模式下,P0具有内部上拉电阻。

  在flash编程时,P0口也用来接收指令字节;在程序校验时,输出指令字节。程序校验时,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P1口:P1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口,p1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个TTL逻辑电平。对P1端口写“1”时,内部上拉电阻把端口拉高,此时可以作为输入口使用。作为输入使用时,被外部拉低的引脚由于内部电阻的原因,将输出电流(IIL)。 此外,P1.0和P1.2分别作定时器/计数器2的外部计数输入(P1.0/T2)和时器/计数器2的触发输入(P1.1/T2EX),具体如下表所示。

  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1口接收低8位地址字节。

  P2口:P2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口,P2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个TTL逻辑电平。对P2端口写“1”时,内部上拉电阻把端口拉高,此时可以作为输入口使用。作为输入使用时,被外部拉低的引脚由于内部电阻的原因,将输出电流(IIL)。 在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或用16位地址读取外部数据存储器(例如执行MOVX @DPTR)时,P2口送出高八位地址。在这种应用中,P2口使用很强的内部上拉发送1。在使用8位地址(如MOVX @RI)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2口输出P2锁存器的内容。

  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2口也接收高8位地址字节和一些控制信号。

  P3口:P3口是一个具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口,p2输出缓冲器能驱动4个TTL逻辑电平。对P3端口写“1”时,内部上拉电阻把端口拉高,此时可以作为输入口使用。作为输入使用时,被外部拉低的引脚由于内部电阻的原因,将输出电流(IIL)。 P3口亦作为AT89S52特殊功能(第二功能)使用,如下表所示。

  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P3口也接收一些控制信号。

  RST: 复位输入。晶振工作时,RST脚持续2个机器周期高电平将使单片机复位。看门狗计时完成后,RST脚输出96个晶振周期的高电平。特殊寄存器AUXR(地址8EH)上的DISRTO位可以使此功能无效。DISRTO默认状态下,复位高电平有效。

  ALE/PROG:地址锁存控制信号(ALE)是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时,锁存低8位地址的输出脉冲。

  在flash编程时,此引脚(PROG)也用作编程输入脉冲。

  在一般情况下,ALE以晶振六分之一的固定频率输出脉冲,可用来作为外部定时器或时钟使用。然而,特别强调,在每次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ALE脉冲将会跳过。 如果需要,通过将地址为8EH的SFR的第0位置 “1”,ALE操作将无效。这一位置 “1”,ALE仅在执行MOVX或MOVC指令时有效。否则,ALE将被微弱拉高。这个ALE使能标志位(地址为8EH的SFR的第0位)的设置对微控制器处于外部执行模式下无效。

  PSEN:外部程序存储器选通信号(PSEN)是外部程序存储器选通信号。 当AT89S52从外部程序存储器执行外部代码时,PSEN在每个机器周期被激活两次,而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PSEN将不被激活。

  EA/VPP: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控制信号。为使能从0000H到FFFFH的外部程序存储器读取指令,EA必须接GND。

  为了执行内部程序指令,EA应该接VCC。 在flash编程期间,EA也接收12伏VPP电压。

  XTAL1:振荡器反相放大器和内部时钟发生电路的输入端。

  XTAL2:振荡器反相放大器的输出端。

  单片机at89s52主要性能

  1、与MCS-51单片机产品兼容;

  2、8K字节在系统可编程Flash存储器;

  3、1000次擦写周期;

  4、全静态操作:0Hz-33MHz;

  5、三级加密程序存储器;

  6、32个可编程I/O口线;

  7、三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8、6个中断源;

  9、全双工UART串行通道;

  10、低功耗空闲和掉电模式;

  11、掉电后中断可唤醒;

  12、看门狗定时器;

  13、双数据指针;

  14、掉电标识符。

网友A:
这个是OUT的,几乎没人用于开发

网友B:
没啥优势吧,这个OUT了。

网友B:
主要用在学生党手里,需要外置的晶振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