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模块垂直安装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9-10-21):
@tianxj01 我看你的开关电源,都有个驱动模块,做成插件。
工控电路,我想把它模块化了,想法是pcb元件到达一定数量,布线难度加大,对我这种二把刀来说,极其痛苦。模块化后,可以局部电路设计可以复杂化,考虑的更多,我是这么想的,不知会有什么新问题。

我有几个问题问下:
1、如图,是我制作的模拟量输入隔离模块,垂直安装应该要注意什么?
2、对于减少pcb元件规模,模块化电路,你有什么思考?以及其他前辈有什么思考?

网友A(点评):
很爱动脑子啊。。。都是好问题 板子3D效果不错

网友A:
1、如图,是我制作的模拟量输入隔离模块,垂直安装应该要注意什么?

垂直安装 最注意的 就是空间了。尤其是高度 再就是可靠性 电气连接性

2、对于减少pcb元件规模,模块化电路,你有什么思考?以及其他前辈有什么思考?

模块化的东西,因人而异 万变不离其中,模数分离,遵守基本的电气规则就好

网友B:
单排触点垂直安装的板子要特别注意重量控制,重心要靠下,板上元件的尺寸不能太大,否则宜用双面水平安装的小板,如楼主图中蓝色的板子。
采用子板的设计方法其实很有用,特别是需要灵活改变系统功能或某些参数的产品。当然也可以降低PCB的的某些要求,比如用单面或双面大板,对应双面或多面小板,整体PCB的支出反而更低。

网友C:
密度不同,分开做好处很多。
举个例子,对于焊盘密度不一样的,低密度的,可以用红胶过波峰焊接,而不需要回流焊,设计合理的,直插件和贴片设计一个焊接面,则直插件和红胶SMD件,可以一次性过,关键的板子走线密度低,可以丝印工艺做板子,成本上面会下降很多。
但是高密度的比如TTSOP20 这样的密度,过波峰是不现实的,则只能是回流焊,所以,将高密度部分,尤其是功能性比较复杂的部分集成到一个高密度双面板,然后用模块形式来处理该部分,则高密度部分密度有了,低密度部分成本低了,大家你好我好,和和气气多好。
模块部分,尽量把能带进去的器件都带进去,剩下必须的接口,对于应力来说,则弯针的性能优于金手指类型。尽量采用2.54间距的排针,由于弯针能消耗大板子弯曲变形应力,所以当排针焊盘设计没问题时候,则应力承受能力就很高,尤其是大板是双面板的时候。
排列方向非常重要,必须是波峰行进方向=板子纵向,否则非常容易造成过波峰时候连锡,由于间距只有2.54,则必须设计为椭圆焊盘,增加横向焊盘长度,同时也有利于减少连锡,发现有概率连锡,则可以根据板子波峰行进方向,将后方的长度加长。
模块部分,必须考虑弯针的焊接问题,所以,排版时候,必须考虑拼版后,插入排针整版过波峰,将排针焊接到小板上面,然后再掰开使用,当然,板子工艺边是不是需要,工艺边方向和排针在波峰时候的走向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排针必须垂直于波峰行进方向,这样,整批小板,插上弯针后,过波峰就可以完成小板排针的焊接。
这些大致就是模块垂直安装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了。
关于减少PCB元件规模,模块化电路,上面的基本考虑我已经说了,就不再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排触点垂直安装的板子要特别注意重量控制,重心要靠下,板上元件的尺寸不能太大,否则宜用双面水平安装的 ...

1、单排触点垂直安装的板子要特别注意重量控制,重心要靠下,板上元件的尺寸不能太大,否则宜用双面水平安装的小板,如楼主图中蓝色的板子。
根据前辈所说,单排触点垂直板,应设计成宽而窄的pcb。体积大如果有变压器,应该堆叠,水平安装。
2、目前我工控电路,数字输入,数字输出,电路设计已经没有变化了,现在思考,把自己不变化的电路,逐步模块化。腾出来的精力,把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以及模拟电路设计能力再攻一攻。这两块电路我还没收敛。主要模拟通道成本可高可低。要求高的是个无底洞。
模拟量的思路:
1、1-2通道,用双光耦加运放,所谓线性光耦隔离。通道少,校准精力不大。
2、4通道,ADC+数字隔离。
3、8通道,全差分,电流电压和量程适应性广,所谓高级模块
4、k热电偶,pt100模块,买现成模块,自己做要校验,麻烦,买现成转4-20ma的模块。这个东西没暴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度不同,分开做好处很多。
举个例子,对于焊盘密度不一样的,低密度的,可以用红胶过波峰焊接,而不需要 ...

感谢,前辈指点。
特别是关于板子方向,连锡的问题。
弯针和金手指的方式,听你一说,感觉就弯针了。金手指像游戏机的游戏卡一样,估计不耐震动。
但是我未来设计板子是基于贴片工艺的,偶尔几个接插件用xy焊接机器人,就搞定了,特别是单排的,编程也简单。焊接机器人一台5000-6000,两路也就1w多。不知波峰焊投资大不?
至于椭圆焊盘,是贴图那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
特别是关于板子方向,连锡的问题。
弯针和金手指的方式,听你一说,感觉就弯针了。金手 ...

基于贴片的也完全可以是波峰炉来搞定啊,所谓红胶,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贴片不能太小而已,比如0805的,比如典型的SOP都是非常可靠的。和常规回流焊不同的是,红胶SMD器件布置在bottom面,而直插件布置在top面,线路布通得了,则单面板就可以搞定,打过红胶贴片器件的板子,插上直插件,一次性过波峰炉就出成品了。由于贴片件和直插件在2个面,不会有元件位置妨碍,所以只要焊盘错开,则布局密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至于波峰炉,双温区单波峰的一个波峰炉,大概4W+*币。生产效率当然不是焊接机器人可以比的不是。
当然批量小的,也许焊接机器人也是不错的选项,双面板、回流焊、加上插件、焊接机器人就搞定。
像批量做高密度模块,则波峰炉的优势就厉害了,几K的板子,哪怕人工手插,2个人,波峰炉2个小时搞定,和弯针数量无关,10个排针20个排针速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