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51的灌电流能力

楼主(2019-10-21):
我有一个小板,用PF.1和PF.2输出控制光耦,低电平有效,每个口的灌入电流约5mA,当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或两个都输出高电平时是正常的,但两个都输出低电平时,发现IO口无法输出到0,约为1.4V,请问是PF口的灌电流太弱,不能下拉完10mA电流吗?

网友A:
IO的模式要设置对,灌电流这个用开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的模式要设置对,灌电流这个用开漏。

GPIO_SetMode(PF, BIT1,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F, BIT2, GPIO_MODE_OUTPUT);

我是直接这样设置,请问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IO_SetMode(PF, BIT1,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F, BIT2, GPIO_MODE_OUTPUT);

这是输出模式啊。。不是那个开漏。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的头文件,是不是有这个,我没用过M4,我用的M0,里面是有这个模式的。

网友B:
所以我觉得你模式用错了,你可以看看手册。一般ARM内核的单片机都支持开漏模式,专门用于灌电流的。

网友B:
帮你查了一下M4的开漏输出模式,可以支持20mA

网友B:
等我在论坛给你找个M4的教程。

网友B:
https://pan.baidu.com/s/1eRTFdGQ

网友B:
这个是论坛大佬分享的另外一个大佬做的电子书。不过写书的大佬的网站去年关门大吉了。

网友B:
非常适合入门学习。
讲的比较全面,其实大部分从手册抄来的。你可以认真看一遍手册介绍。

楼主:
        GPIO_SetMode(PF, BIT1, GPIO_MODE_OPEN_DRAIN);
        GPIO_SetMode(PF, BIT2, GPIO_MODE_OPEN_DRAIN);
        PF1 = 0;
        PF2 = 0;
谢谢。
设为开漏模式后,输出似乎没什么改变,在5mA灌电流时,低电平只能到1.38V,把灌电流减少到2.5mA,则低电平能降到0.39V,但是和开漏模式20mA的吸收电流还是相距甚远,暂时还是找不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查了一下M4的开漏输出模式,可以支持20mA

直接用M4的例程测试,无论是设为准双向还是开漏输出,都不能把5mA拉低电平到1V以下,哎,无语了~

楼主:
看了对应的规格书,单个IO口的灌电流最大是35mA,现在只有它的十分之一,低电平都1V以上,再大点电流,都不知高到多少去了

网友C:
这就难易理解了。

网友D:
那就是不能满足楼主的应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不能满足楼主的应用需求?

如果只是不满足使用要求也就罢了,问题是压根没达到规格,因为按照资料,它是能把35mA(一般单片机是20mA)的IO口电流拉完的,现在是只有5mA的电流就拉不完了。
注,1.当前只是用这个引脚输出电平,排除了所有IO总电流超出范围的可能。
      2.量了限流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1K,排除了焊错电阻导致电流过大的可能。
      3.用的是新唐的例GPIO输入输出例程,排除程序没写好的可能。
      4.当前用法是PF1脚接一个1K限流电阻,然后接光耦负极,光耦正极接5V。PF1脚同时接一个LED负极,LED正极串联一个47K电阻后接5V.

      按理新唐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总想着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但用例程也是这样,所以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D:
晒晒你的这部分电路,才好理解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对,最好贴出来你这部分电路图,看看哪种模式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最好贴出来你这部分电路图,看看哪种模式合适。

如图,
1. IC1是M451,U17和U21是八个隔离光耦。
2. 四个绿色圈圈是相同网络标号,即链接在一起。
3. 光耦限流电阻是2.2K,LED限流电阻是47K。
4. 工作需求是IO口输出低电平导通光耦(驱动下一级),同时用LED指示。
5.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当IO口输出低电平时,电压不能为0V附近,在1.38V左右。
6. 用新唐文档提供的例程,试过设为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准双向输出,都是此现象。
    注,光耦左边有的脚看起来与右边的脚连在一起,其实只是外形线条,电气是隔开的,参考最底下那一组。

请各位大虾支支招,看我需要检查哪些问题?

网友F:
看下你的电阻值是不是对的?
测下2个限流电阻上的电压具体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下你的电阻值是不是对的?
测下2个限流电阻上的电压具体是多少呢

这个有测过的,都是2.2K,LED的限流电阻也测过是47K,与设计相符

楼主:
这个问题后来没办法了,于是想到新唐的开发板,这开发板也相当简单,基本就一个USB功能和一个LED。
LED的限流电阻是330欧,接到PC.0脚,算下来灌电流大概在12mA左右。
开发板的LED例程,用的是推挽模式,直接单步运行,然后量IO口低电平,在0.2V左右,也是无法拉到0V附近。
改成开漏模式再输出低电平,也是一样,和推挽输出的低电平没区别。
以前用别的单片机,20mA拉到0V都没问题,感觉新唐的是不是虚标性能了?

网友G:
也许换个芯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许换个芯片就好了

测了两块板都一样,最后发现是因为PF1是晶振脚,就算不焊晶振并关闭外部晶振功能,PF1设为GPIO,输出低电平也只能到1.3V左右,并且会影响PF2也不能输出到0。但在新唐的规格书里没有找到相应的说明(也许我没找到地方,有哪位发现了的请告诉一声,谢谢),最后还是从STM32的规格书里找到了关于晶振脚做GPIO的一些限制。
      准备放弃用新唐了,厂家技术支持太少,代理也是半桶水的水平,碰到问题只能靠自己不断耗时摸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了两块板都一样,最后发现是因为PF1是晶振脚,就算不焊晶振并关闭外部晶振功能,PF1设为GPIO,输出低电 ...

一般不要怀疑芯片问题,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情况都是自己设置问题,也许哪个寄存器你没设置对

网友G: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708002-1-1.html

芯片要设置晶振引脚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708002-1-1.html

芯片要设置晶振引脚功能的

好的。
我是在程序里直接通过指令来设置为GPIO的,不知这样有没有区别?
主要是因为我用KEIL下载调试,所以没有这个手动设置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708002-1-1.html

芯片要设置晶振引脚功能的

新的ICP 3.00已经没有设置晶振为GPIO的选项了~

网友E:
这个管脚不是指令能设置的,是要通过配置字设置的特殊引脚。

网友E:
需要配置字设置的引脚,必须通过配置字设置。

网友E:
不然内部电路没有正确切换。之前有人就遇到这种问题,就是配置字没设置。

网友E:
解决了吗

网友E:
新版本不支持这个芯片配置了?那找个支持的版本。